[安装经验]
win10的驱动显卡被删除了怎么办?

楼主(2018-05-13):
win10的驱动显卡被删除了怎么办?

网友:
1,下载驱动精灵,自动修复
2,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  找到你的显卡驱动  右键  有个更新驱动,让他自动下载即可
3,去你的笔记本类型的官网下载对应的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