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30不过保隔

楼主(2018-05-13):
IBM T530 故障:时开时不开 插入电源开机几十秒后拔掉电源再插待机电流过两秒就变成了0.000 19V就没过保护管了
但是再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查-PWRSHUTDOWN 信号插电源瞬间有3.3V然后就没了,
DISCHARGE2信号电压为低, VCC3SW信号电压一直有,主板无发现腐蚀短路情况,目前没有思路,请问该往哪个方向查起。

网友:
遇到IBM的机器也是脑壳痛啊。。。。。。。。。。。。。。。。。。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