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R224TX 内屏不显

楼主(2018-05-13):
HP  14-R224TX  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内屏不显示。板号 LA-B971P  论坛没有 图纸,淘宝也没有,有时还大短路,拆开屏线发现屏线坏了,淘了一个,换上还是没有显示。现象一样,通过屏,测试屏供电没有,EN 和PWM,都没有电压。没有图纸,也找不到哪里来的,还应该怎么查,给个思路。

网友:
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找不到位置很难搞,有时间就一点点跑吧,要不然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