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linux可以在不安装额外显卡驱动的情况下显示真彩色和高分辨率,而windows7不行?

楼主(2018-05-13):
为什么linux可以在不安装额外显卡驱动的情况下显示真彩色和高分辨率,而windows7不行?

网友:
因为。。。Windows版本太旧。

举个例子,目前的Ubuntu16.10发行于2016年,用的是2016年的内核,Windows7发行于2009年,用的可能是2009年的内核。

一个2009年发行的系统当然不可能未卜先知的内置2015年的硬件驱动,如果你的显卡是2015年的,这会让你觉得Windows不带驱动而Linux自带驱动。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发布之前的显卡,也是能直接驱动真彩色全分辨率显示的。

你可以选择 Windows 10 来支持更多显卡,但 Windows 10 发布以后的新款显示核心依然不可能在装好 Win10 之后缺省支持。

Windows 往往比你的硬件发布得早,Linux 内核可能比你的硬件发布得更晚,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首先说结论,不可能

1. 不可能存在“不安装显卡驱动的情况”,只存在你不自己安装显卡驱动的情况。所有显示都必须通过驱动。

2. 不可能因为操作系统本身有区别,只存在操作系统自带驱动不同造成区别。Linux内核自带了一些开源驱动。Windows 7则会默认用VGA,所以分辨率和色彩还是VGA的。而8以上会用WARP,就可以很高的分辨率。

3. 不可能一直是那样。即便你不亲自动手安装驱动,Windows都会通过自动更新找到最新的硬件驱动。所以给点时间就能切换。

网友:
因为内核自带驱动……

wndows 10也自带驱动的

网友:
因为内核自带开源驱动和vesa

NVIDIA -> nouveau
AMD -> xf86-amdgpu
Intel 提供了XOrg开源驱动,大部分主流发行版也有支持,所以Intel 的显卡基本上是即插即用,不需要安装驱动

再退一步讲,还有软件加速

网友:
linux和windows的内核形式不一样. 内核分为:"巨内核, 微内核, 混合内核".
windows是著名的微内核, 内核只完成一些irq, 进程, 线程调度之类的简单功能. 至于IO接口都交给驱动程序来处理.
而Linux是混合内核, 驱动程序可以以内核形式编译在内核中, 也可以以模块形式编译成模块在外部加载.
同时正如上面所说. Linux一般版本会比较新, 如ubuntu 每年都有两次更新. 所以集成了更多的驱动.

网友:
那是你没用过9系的N卡

网友:
Linux的驱动在内核中啦,并不和Windows一样驱动不包含在内核。就是后期的Windows还没装驱动,显示效果比较好也是因为安装包里面带了比较多的驱动,现在Windows10安装好了联网第一件事就是系统更新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没有安装显卡驱动,难道你是用洪荒之力驱动显示的?

网友:
win7的话 ,不装驱动的话, 可以显示1920*1080。  这个我用的是MSDN版本的win7旗舰版,真彩色什么的没注意。。。XP的话,需要驱动了。

网友:
因为一般的Linux都内置常用的显卡驱动。
而Windows不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