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 NVIDIA 更新其 Windows 显卡驱动时不用非得重新开机?

楼主(2018-05-13):
为什么 NVIDIA 更新其 Windows 显卡驱动时不用非得重新开机?

网友:
跟NVIDIA没关系,跟Windows有关系。WDDM可以在不重启系统的情况下重启驱动,你看到的就是黑一下再恢复。

对于NV的卡来说,基本只有一个地方要用到,就是重装驱动的时候。

对于AMD的卡来说,驱动经常挂掉或者超时,被强制重启驱动(TDR)。所以老能看到这个东西。(日常黑AMD 1/2)

网友:
Windows Vista Display Driver Model (老文)

TLDR:
受益于WDDM驱动模型的改进,GPU驱动更新可能不需要重启系统。

所以只是想做不想做的问题

网友:
核武器在切换攻击对象和准备发射系统时不能断电和重启。

网友:
你勾选清洁安装应该还是要重启的

网友:
你这样理解,WDDM支持自动恢复驱动程序,而之前的XPDM并不能自动恢复。

事实上vista以后谁家显卡都这样,AMD给人感觉需要重启 其实一般是因为他掉了...

网友:
哈哈哈我也想知道。。。清个木马要重启,但清洁安装更新NVIDIA驱动却不用,搞得我每次更新后都想自己手动重启一下以平复内心的忐忑。。。

网友:
驱动过错,可能驱动精灵认出你的显卡类型是过错的,安装了不匹配的驱动,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再用CPUZ软件查看你的显卡类型,重新安装显卡驱动一般呈现这个现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硬件,即内存方面有问题,二是体系!

下面先说说硬件:

     一般来说,内存呈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首要方面是:内存条坏了、内存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2个不同牌子不同容量的内存混插,也比较简略呈现不兼容的状况,一起还要注意散热问题,特别是超频后。你能够运用MemTest 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能够完全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假设你是双内存,并且是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或许买了二手内存时,呈现这个问题,这时,你就要查看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或许和其它硬件不兼容。

如果都没有,那就从软件方面排除故障了。

    先简略说说原理:内存有个寄存数据的当地叫缓冲区,当程序把数据放在其一方位时,由于没有满足空间,就会发作溢呈现象。举个比如:一个桶子只能将一斤的水,当你放入两斤的水进入时,就会溢出来。而体系则是在屏幕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常常呈现在windows2000和XP体系上,Windows 2000/XP对硬件的要求是很严苛的,一旦遇到资源死锁、溢出或许相似Windows 98里的非法操作,体系为保持稳定,就会呈现上述状况。

望采用,谢谢

网友:
Windows XP上还是要重启的。Vista以后有了WDDM,才可以不用重启。

网友:
技术原因上面很多答案都说了,是XPDM和WDDM的区别
前几年从XP换成Win7,现在是Win10(给妹子用不知道怎么取消就糊里糊涂升了,东西都没备份还发了火,好在整个系统都克隆过去了,这点很棒,另外10还挺好用的,微软是在界面上向老用户妥协了?),用N卡自带的程序更新会黑一下屏,不用重启,但是不重启的话有些游戏会打不开,驱动报错,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另外玩老游戏用出品后更新的驱动更稳定,最新版的大多都为最新的大型游戏做的优化。
比较旧的卡也不要更新驱动,除非是新装的游戏需要(比如战舰世界,N卡驱动不更新会导致频繁闪退啥的),乱更新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昨天还tmd让我重启呢。。

网友:
AMD 也不用重启。。。别老是变相黑AMD啊
你用过AMD 吗 用过几次....还在用吗?不用没有发言权。。。。

说一个NVIDIA  的缺陷,NVIDIA 有好几个(大概是3-4个)驱动管理更新程序长期驻留在系统里 很是恶心。。。。关都关不掉。。。。而且一直会出现在托盘图标里面。当然偶尔还有intel的。

另外我刚刚去数了一下 我系统里面有6个 NVIDIA  的进程。。。。真是呵呵!!!
我又去数了数AMD的A4_7300的进程 目前是0个 (我关掉了两个)。
NVIDIA的软件果然做得好!!!
用NV的其他同学也可以去数数你系统里的进程有几个,win7 下面记得点显示所有进程(默认隐藏一部分)
我估计即使你用优化软件各种卫士之类的 但是 估计至少在两个进程及以上

当然 我是那类不用优化软件和卫士的人,所以这个苦果我自己尝。。。。

AMD的U目前是0个,但是至少AMD 我这里只有两个,NVIDIA 在任务管理器的启动项我禁用掉了一个 [Updater Backend]。至于某些同学说的游戏优化什么的我告诉你 我不玩游戏的,所以关于游戏优化什么的东西我是一概不装的,不管是AMD还是NVIDIA  你看我的U就应该知道了,A4_7300 能玩什么游戏?传奇 当然可以 lol 低效都吃力吧。。。。
如果选上 某评说的 “Nvidia Geforce Experience” 那估计得有7个?还是8个进程了吧 摊手。。。

对评论中的诸多质疑:于一个不用安全卫士和杀毒 的人你们觉得难道我连安装软件的时候 都不会自己选择一下吗?我每个软件都会详细选择后再选择安装什么,安装到哪里(能安装到D盘的都是尽量不安装到C盘),可显我的心细?Nvidia的安装自然不在话下, 顺道说个题外话,然而就算是这样 我的C盘126个G 还是仅有11个G了 最差的时候只有3个G。还好我有一些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磁盘不够可以扩充C盘,偶尔中个流氓软件基本也可以自己解决掉(昨天下载Smart deflrag 由于iobit 被墙 于是到之前经常去的 下载吧(http://xiazaiba.com) 去下载 谁知道就中了招(sougou下载助手) 是的,下载吧现在已经不行了,开始在下载链接放流氓软件了。
IE首页被篡改,默认搜索引擎建议 被提示某个未知的软件要将默认搜索提供程序修改成http://baidu.com
最后 使用PCHunter 查 IE 插件,Kill了。解决了这一问题。
最后在某网站 找到了 5.4 pro 正在用....
so 你看我也不是你们看的那样什么也不懂, you know?

另外以后不黑Nvidia了 看评论列表那么长就知道了 黑一次的代价太高 太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