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硬盘多大合适?

楼主(2018-05-13):
苹果笔记本电脑硬盘多大合适?

网友:
1. 对于数据存储的需求一定是会不断增加的,根据过往经验差不多两年翻一倍;

2. 解决存储空间问题有两个途径:1)本地计算机存储;2)云存储,云存储缓解了本地存储压力,但至少目前看来并不能完全阻止本地存储不断增长的趋势;

3. 资源类型比重分配,不同用途以及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存储资源的诉求是不同的。而资源类型比重直接影响了存储空间以及读写效率。
根据经验统计,每个文件单位消耗存储从大到小排序:
操作系统
3D图形处理软件(包括3D游戏,例如战地)
科学实验类软件(例如:matlab,labview)
视频多媒体资源
音频多媒体资源
编程工具(视情况而定)
电脑维护软件
格式文件(例如:word excel ppt html)
照片及图像

4. 根据以上内容和自己的学习 生活 工作需要基本可以得到你对存储空间的需要。

5. 如果你每天使用电脑的话 事实上无论多大的电脑硬盘 你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后发现给塞满了。此时你会选择云存储或者移动硬盘,然而苹果电脑挂接移动硬盘… 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6. 结语:能买大的就买大的,算来算去的结果就是未来肯定不够用

—————-
补充 :
1个G的概念 :
打个比方,一首标清的歌曲通常在5Mb 左右,一个高清的电影通常是1G
1G = 1024 Mb
那么,一部高清电影相当于 1 * 1024 / 5 首歌,即就是,204.8 首歌。
256G 就是 256部电影, 52428.8 首歌

网友:
视具体情况而定,对学生,做的不是那些计算机图像处理类的活动的话,小一点足够了。
要是和手机比的话,手机软件和电脑软件的比大多数是1:20(并非游戏),但是一般来说电脑不会装太多软件,都是看你个人化的想法和日常工作的需要。

网友:
不请自答。
首先考虑预算。
其次考虑用途,一般情况下非视频工作这,或者有大容量数据存储需要的,256G足矣。

网友:
如果纯粹从容量的角度,512G的最为合适。
一般我们使用笔记本,当然我指的是windows系统的,一般500G的居多,而且这种容量的本我们也用的好好的,并没有觉得什么不便。因为笔记本毕竟不是台式机,很多的文件还是更习惯于存储于外置的移动存储设备上。
之所以说windows系统的本500g的居多而不是512G这个容量,是因为过去500g硬盘的机器,基本都是机械硬盘,而512或256g的都是固态硬盘。
现在也有了很多256或512g容量的windows超轻薄本,也都是装的固态硬盘,所以它们才能做到如此的轻薄。
不过如果考虑价格方面的问题,还是256g的容量在性价比上最为合适。当然如果题主是土豪,那么随意喽。
不过最后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什么叫『256g相当于一个手机多少g』?笔记本容量256g,手机也可以有256g啊,这个容量单位都是一样的啊?你是说笔记本256G可以存储下的东西相当于手机上多少g容量可以存储下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不会说你一个视频文件在电脑上存储占用2G空间,存到手机上就变成其他容量,它在手机上仍然会占用2G大小的空间。

网友:
不谈用途没法说

网友:
手机电脑没什么可比性,我手机一共160个g绰绰有余,电脑2.5个t都不够用,有钱尽量买大的。不会后悔的。

网友:
有存电影的习惯就买大的,不然就买小的把。我觉得你先看预算再说,有钱随便买

网友:
越小越好,少则得,多则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