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61老机器 进水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5-13):
今天接到一台IBM T61的老机器。。进水  不加电   拆开后  拔掉CMOS电池 也没有自动上电。。测量待机3V 5V没有  测量了一下 高端管没有电压。确定故障为保护隔离没有过。先处理了一下进水痕迹。。上电没有效果还是那样。。从电脑上找了一份IBM T6系列的上电时序 对照着修。。第一先去测量充电芯片 8765E,DCIN  和 ACIN 都没有电压。。这地方肯定不对啊。经过测量 20V电压 通过2个20欧电阻到达8765E的第一脚。这个地方应该是19V多的电压  测量电阻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无电压。。测量电阻阻值无穷大。电阻损坏了。换上以后  接电流表  保护隔离还是没过  测量这两个电阻 又断路了。。直接把芯片 8765E跟这两个电阻 全部更换掉。。再上电流表     待机还是没有 。保护隔离还是没过。。但是 8765E的 DCIN  和 ACIN 电压已经正常。。根据T61上电时序 继续修。。接下来测量 U61 的 待机电压  应该是20V  通过2个20欧电阻过去的。。但是实际测量 U61  59脚电压为0 。而且是 59脚短路。。那两个20欧电阻也是坏的。。直接从料板上拆了U61 和2个20欧电阻过去,,焊接好以后  接电流表    主板可以上电了。。。测量待机 3V 5V也正常了、、装机测试  机器正常    看来这次 进水把充电芯片 和U61都烧了。他们的主供电电阻也一起烧了。。机器是老机器了。。不过 IBM的老机器还是很经典的。。到现在还有人在用。。没有很厉害的经验。。闲来无事 修个老机器  发个帖子 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
               发帖不易 看贴要加分

网友:
我入这行就是学的这个机器的图,满满的回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