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网络优化该从何学起?

楼主(2018-05-13):
无线网络优化该从何学起?

网友:
无线网络优化的内容比较广,目前涉及了3代移动通讯系统:GSM、WCDMA/TD-SCDMA、LTE。 另外,还涉及到不同的厂家,如爱立信、华为、中兴、NSN等,虽然理论和协议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厂家设备具体操作时是有差别的。 而无线网络优化工作,不仅仅要懂得各种制式的理论原理,更重要的是要会实操,这个行业实操和理论差别较大,需要在实操中不断摸索。如果要想从事这一行,首先要选择一种网络制式,然后再选择一家设备厂商,在工作中慢慢积累,先读懂理论,再在实操中理解理论,再用理论去深入理解。 当然,目前也有平台共享一些网优技术资料和文档,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学习的便利性,目前专业的无线网络优化学习平台有移动通信论坛和网优雇佣军,前者论坛模式、下载资料需要积分,后者是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平台分享和交流,资料全免费,无需积分。

网友:
首先表示补充说明太少无法提出建议,只能更具自己经历写点东西。

现有无线网络优化就以联通的网络无线网络最为复杂,GSM、 WCDMA、今年LTE初步上线。我建议首先学习基本理论从现实背景出发,有参照物的学习最为快捷。

例如某市现在多少个RNC,RNC下多少个站,LAC RAC怎么划分,然后可以从手机交互行为过程学习信令通信过程。例如手机接收寻呼,手机处于RRC什么状态,核心网发起寻呼(为何发起寻呼,寻呼的参数哪些),RNC转发寻呼(和CN信令交互,如何确定寻呼周期),无线侧UE接收寻呼(IDLE态还是连接态,是否需要小区更新),然后手机如何发起业务,例如回复service request进行信道迁移,RB重配等等。

如果有项目,根据项目进度学习知识,如果没有项目,根据特定应用情境学习网络知识。

虽然现在网络优化只是无线的事,并且大部分工作在于优化无线环境、扩容、建站和排查,可能更多纠结于RRC、RAB拥塞、天馈告警、某切换成功率等问题,但是我认为网络是一个整体,用户发起业务是完整流程,无线、核心网、数据网、服务器,真正的网络优化需要打开这样一个通道,这也是我在努力的方向。

最后,资料来源,有英语功底建议想学透彻直接3GPP,25.331 RRC非常详细,008核心网。中文就各种论坛资料和厂家的文档,厂家文档也分产品手册和施工文档,按需取阅把:)加油

网友:
先学会安装基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