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怎样装 Windows 10 系统?

楼主(2018-05-13):
怎样装 Windows 10 系统?

网友:
大吉大利
今晚装机

前天小憩的时候,本来正在梦中吃鸡
忽然被一条微信吵醒,鸡没吃上,我就很不爽

一看手机,原来是万年没联系的同学

因为是计算机相关专业,读大学那会儿这种消息就没少过

最气的是曾经还有人让我帮他搬电脑!

装系统这种事,想想网上资源那么多,教程、工具什么的也都不缺,我就没当回事,打算让他自力更生

结果第二天,这货又来了

(自己装坏了让我赔???)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网上的资源可能并没有那么靠谱,装系统这件事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电脑的系统不仅影响着电脑运行的稳定性,更关系着你的信息安全

那么下面,果汁就一步一步来给大家讲讲,如何又安全又方便地自己动手装系统

给电脑装系统,就像把大象放进冰箱一样,我们也要分三步来做即:

下载镜像、制作启动盘、安装系统

其实启动盘可以是光盘、U盘、甚至是软盘,不过现在好多电脑连光驱都不存在,更不用说软驱了。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讲讲目前最常见的用 U盘 作启动盘的安装方法吧

开始下面操作的大前提是你得有个容量大于等于 8G 的 U盘

首先是下载镜像

虽然网上能搜到的几乎所有的系统镜像都宣称自己是绝对安全的纯净版,但是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所以果汁选择从官网下手在微软官网上找到 Windows 系列的下载页,选择想要安装的系统版本,这里以 Win10 为例

(巨硬认证,绝对纯净~)

然后点击立即下载工具

打开下载工具,先读一个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的声明和许可条款

(不接受也不行啊)

然后再小等一会

(这步很快的)

然后我们选择“为另一台电脑创建安装介质”

(因为我们要装的是另一台电脑)

然后去掉“对这台电脑使用推荐的选项”的勾勾,根据另一台电脑的情况选择要安装的版本

然后它要提醒你确认版本是匹配的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介质,因为果汁想顺便留一份 ISO 镜像备用,所以我们选第二项即可

稍后,我们再用其他工具将其写入到 U盘 中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了

(这版Windows10的大小在4GB左右)

下载完还不能直接用,要等它创建介质

(还要再等一次进度条)

完成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份 Windows10 官方纯净版镜像

然后是制作启动盘

同样,互联网上制作启动盘的工具也是鱼龙混杂,这里我们使用比较可靠的 UltraISO ,官网( http://www.ezbsystems.com/ultraiso )提供了免费试用的版本,对我们万年一次的装机来说也是足够用了,最爽的是这软件还有简体中文版

主界面是下面这样的:

(看起来很朴实简单但功能足够强大)

然后点击 “文件 -> 打开” 来打开刚刚下载的镜像文件

打开之后能看见镜像里面的内容:

然后点击 “启动->写入硬盘映像”

选择要制作的 U盘 ,第一步先进行格式化,然后就可以写入了

(注意写入方式要选择 USB-HDD+ )

它会最后提示你 U盘 上的数据将要被抹掉

然后它就开始写入 U盘 了

(这个比较快)

等进度条走完,我们的启动盘也就制作完成了,再到文件资源管理器查看发现它已经变成了这样:

(没关系我们还记得你曾经的相貌)

做完了启动盘,我们就已经距离胜利不远了

最后是安装系统

要把系统安装在电脑上,我们先要了解 BIOS

BIOS 全称叫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固化到主板 ROM 上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用人话翻译一下,它就是电脑主板上运行的最基础的一个程序,而我们的操作系统就是它来“打开的”

进入 BIOS 的方法还比较简单,就是开机的时候要按一个键

但问题是不同的电脑、不同的主板,这个键竟然不!一!样!

其实这东西在你们电脑用户手册上都有写,但你们一定都懒得看!所以果汁总结了一下常见的主板进入 BIOS 的按键

(这些厂家就不能统一下吗!!!)

如果你的电脑品牌不在表中,也可以试试这几个键,如果还不行,就只能去查手册了

知道这些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地装机了

先插上刚做好的启动盘,然后开机进入 BIOS ,在 Boot 中设置 U盘 为启动盘:

(不同的主板界面也不同,但设置方法类似)

设置完 BIOS 之后,储存开机,进入安装程序,按照流程一步步走,系统就开始安装啦~

等待进度条慢慢走完就可以,如果提示需要输入激活码,可以选择安装完成后再输入,等待系统安装完成以后再激活吧~

不过......
......

系统换了新系统,电脑还是那个破电脑

(哎呀丢了算了)

网友:
安装视频教程:
「TECHMAN」最详细的 Win10 系统安装教程 E01
官方升级方法:
Windows 10 易升 Windows 10 点击“立即下载工具”
直接下载: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1/C/4/1C41BC6B-F8AB-403B-B04E-C96ED6047488/MediaCreationTool.exe
U盘安装Win10教程:
懂点“下一步”就成,小白Win10安装教程
最方便最灵活!Win10正式版U盘安装方法
硬盘安装Win10教程:
无需U盘光盘!硬盘全新安装Win10
最快最简单!Win10正式版硬盘安装方法

其他软件:
NT6快捷安装器Rufus快速制作USB启动盘
将系统镜像文件写入U盘的工具

网友:
这个题目还真不像大家讽刺的那么热简单!win10有没有限制?是有的。
首先,建议阅读微软官网可以看到内存,硬盘和处理器性能的最低要求:
Windows 10 系统要求和规格 | Microsoft其次,安装或升级Windows 10,建议使用升级工具进行兼容性检查,最常见的硬件兼容性问题就是CPU可能不支持“PAE、NX和SSE2”或主板没有开启对应的选项,有可能不可安装Windows8.1/10以上的版本,但是运行Windows7却是可以的。
至于具体安装步骤和其他注意事项,其他答案已经提供,这里不再赘述。

网友:
歪个答案,权当一个长评。
装个Windows系统(尤其是正版,UEFI+GPT启动模式)真不是一件一个万能公式就能解决的轻松事情。
不是很认同碰到有装系统需求的小白立刻一句“有的是教程自己去找啊”这种做法。

记忆最深刻的一台电脑,是一个775平台的机器(Q8200+华硕P5Q SE PLUS+士必得120G),无论如何都不认Win10(Win7也是)镜像直接制作的启动盘,无论如何都无法在pe里执行Win10安装程序,无论如何都无法使用WinNT Installer后成功引导Win10系统。
最后好歹试出了两个方案:
1. 把硬盘拔下来,在另一台机器上Ghost后再插在原机器上安装Ghost Win7,然后在Win7里直接升级Win10正版
2. PE下在WinNT Installer里装好Win7,在Win7下直升Windows 10。

再拿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来说:如何进入BIOS?
开机页面长按delete键是最基本的操作,但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对笔记本来说,不同厂商乃至于不同的系列产品进BIOS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好,你查清楚了这台机器按什么键进BIOS后,又可能会碰到下一个问题:这台机器是UEFI启动并且设置了Fast Boot(或者闪速启动等其他类似叫法),开机无法通过按键进BIOS,那这时候怎么办?
好,进入Windows的高级启动界面。怎么进?三个地方可以进入,一,在引导界面选择“修改默认值xxxxx”;二,在账户登录页面按住shift点重启,;三,开机后按住shift重启。好,现在如果该机器用的单系统,那第一条就废了;如果没有设置密码,那么第二条就废了;如果进不去桌面,或者进去后资源管理器就崩溃了没法使用开始菜单来开关机,那第三条看起来也废了。
好,我们就以资源管理器开机崩溃这种情况讲,怎么高级重启?“Ctrl+Shift+Esc”或者“Ctrl+Alt+Del→任务管理器”打开任务管理器,“文件”——“运行”,然后输入“shutdown -r -o -t 0”(或者其他参数),回车。
“在UEFI固件中设置”选项我记得在高级启动菜单中曾经碰到过两种不同的路径,具体记不清了(存疑),这个也要考虑到。
简简单单的一个进BIOS就有可能会搞得这么复杂(甚至可能更甚于此),这些东西是不能指望几句话就能给小白概括完的,更不能指望他们很简单就能搞定。

然后谈到教程问题,网上的教程各种鱼龙混杂,最方便易得的应该是关于Ghost系统的,但是比较新的机器都是UEFI+GPT启动的,根本就没法装啊。

其他各种各样奇葩的问题也有,直接给小白甩个教程鬼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啊,碰到小白还是在收取象征性的报酬的前提下行行好帮帮人家吧(心累)

网友:
需要:8G 以上 U盘一个。
第一步:格式化U盘,格式成NTFS格式。
第二步:登录 Msdn.itellyou.cn 下载Win10系统,推荐1703,不要下Education版本
第三步:把下下来的文件放到U盘里
第四步:把你的U盘插上电脑,启动,进入BIOS界面(具体按键请自行百度)
第五步:不愿意花钱的去百度一下弄个破解软件,愿意花钱的淘宝买个激活码输入,安装成功。

网友:
很简单很简单只需三步,我今天刚装的。
第一步,下载一个黑鲨装机大师(也叫云骑士)
打开之后

接着往下做,它会提示是否备份,点否
然后,就慢慢等大约30分钟就装完了
给个赞呗

网友:
看了几个回答,都挺详细,然而都挺麻烦。
最简单的,准备一个8GB以上的U盘,去微软官方下载叫什么制作工具的东西,就是win10系统,然后直接U盘插入新电脑,进入BIOS选择U盘启动,然后按界面操作安装就可以了。
如果没记错微软官网就有对应的安装指导,就上面那么简单,而且保证纯净原装。
不要再用什么制作启动盘的各种软件了,费劲还安全。

网友:
花个9.9上咸鱼买个带注册码的win10镜像,賊好用。关键还不用做启动盘,直接打开想安装就安装,想修复就修复。
9.9你买不了。。。哈哈哈不打广告了

网友:
装系统很简单的,windows 系统的安装方式都基本一样,一个8g的优盘,msdn下载原版镜像,软碟通,电脑一台,到网上找篇帖子,试过一次就会了。win10对配置的要求不算太高,先装上,试试卡不卡就知道了

网友:
笔记本,预装win8及之后的:
高级启动,恢复出厂化,下载易升,升级win10。

台式机:
下载微软官方win10镜像制作工具,用8g的U盘做好安装盘,进入BIOS设置设置好从u盘启动,按照提示安装。

进阶版本:bcdboot dism dism++ bootice

网友:
准备个8g以上的u盘  下载u深度  一键制作启动盘!  再去下个GHOST WIN10 x64 系统  放进u盘,简单省事  !
开机按主板快捷启动键 自己百度自己主板是按那个,选择u盘  进pe系统     如果是新硬盘  进行分区  4k对齐
一键安装  选择你下的系统   安装到C盘, 等待安装开机就ok  了

网友:
找台旧电脑,瞎折腾几次就会了~记住是旧电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折腾window+Linux双系统,一不小心把全盘格式化~硬盘资料全报销~~~~

网友:
微软官网下载一个系统镜像下载工具
下载 Windows 10
按照步骤可以升级系统或者制作U盘启动
U盘大小需要8G以上
这个是最安全是系统安装方法

不是所有电脑都能安装win10系统
有些笔记本主板不认win10系统 然后就导致无法引导安装
安装好了开始引导就直接蓝屏或者重启
这时候就需要刷主板BIOS
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奇葩主板刷了一圈BIOS也装不了 那就没任何办法了 只能安装能用的系统

网友:
基本上内存4G的电脑都是可以装的

方法去B站搜索 荣耀之链  有视频教程

网友:
https://wk.baidu.com/view/9c83d3beb4daa58da1114a34?pcf=2
曾经QQ上一个人给我的
而且他就是作者
头一次体会到被巨佬关怀的感觉!

网友:
直接到优酷搜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
能装上win7的电脑都一般都可以装win10。
推荐配置:内存4g以上,intel cpu
如果系统现在能正常运行,安装比较简单,只需要下载原版系统文件,然后用虚拟光驱打开系统文件。点击安装,按提示操作完。就会自动安装了。
如果是电脑系统无法打开系统。则需要先准备一台能正常使用的电脑和一个8G以上U盘,用该电脑制作好启动U盘后,把U盘插到需要安装系统的电脑上,启动U盘进入安装状态即可安装win10了

网友:
这周才有空把win10装上 升级总是失败 所以只好按照官网上的步骤做了个装系统的U盘 最终成功安装并激活了Windows 10 专业版 最近几天在体验 感觉好棒

网友:
不编段子~直入主题
准备工作:
4G以上U盘一个(里面内容会被清空)
电脑一台(内存2GB以上,最好8GB)
下载微软官方制作U盘装机工具: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NFlL0hNXSk1LlJN7G1krQ 密码: 57mv

制作安装系统U盘:
插入U盘
下载上面分享的软件,打开(可能需要稍等一会,如果打不开就重启电脑再试试)

打开软件点接受然后骚等一会

选择创建安装介质

这里会自动选一般不用管

选择U盘

我没有插入U盘
说白了就是一路下一步~~注意选择为 另一台电脑创建安装介质 然后选择 U盘
然后就等着系统下载完成就OK~~
够傻瓜了..看不懂的先学会用鼠标哈

设置U盘启动
不同主板进BIOS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按del有的是按F12有的是F2
小白自己百度【如何设置U盘启动】【XX(品牌)笔记本怎么设置U盘启动】
设置好的话就直接进入系统安装步骤了

开始安装系统
这一步小白自己看别人发的教程吧..反正进去了就选C盘一路下一步,都是中文的,自己看文字,应该也没问题了,重点还是上一步的U盘启动估计小白比较难搞
安装过程中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重新分区
如果是新电脑我个人都喜欢自己装一次

我就是来分享工具的,已经很傻瓜了,教程就没写的太详细,有问题就留言
另外我还有一个一键激活win10和office系列的工具...
不知道在逼乎放这种玩意会不会被人喷盗版狗啊啥的..有需要回帖

网友:
那个 百度一下云骑士就能装了..没那么麻烦还要U盘啥的 希望能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