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分享东芝L650-02B 主板DABL6DMB8F0 REV:G不触发

楼主(2018-05-13):
今天接修一台东芝L650-02B说不开机,不触发,此时插入适配器电源灯是亮的,没有待机电流,按电源开关时有0.01A变化,测待机3V 5V是正常的,电源开关有3.3V电压就是不触发.按照广达HM55时序检查,EC有收到NBSWON#高低电平变化且发出S5_ON,待机电压3V 5V转换出+3V_S5 +5V_S5到南桥的工作电压,RSMRST#和DNBSWON#也有3V输出到南桥,但南桥回到EC的信号SLP_S3 SLP_S4没电压,很明显故障范围是南桥跟外围电路引起,再进一步查HM55的8个工作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晶振 INTVRMEN VCCSUS3.3 RSMRST# BATLOW#,当测到RTC_RST#电压为零,另一端R336电阻有3V,测阻值是20K,直接去C513电容再测电压已恢复3V正常了,至此按开关正常开机了,再送上正常时序图和故障图纸 和正常备份的EC BIOS

东芝L650-02B独显EC w25X40.rar

网友:
谢谢分享,温故而知新,,又重新学习一下EC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楼主对这机的时序很了解啊,最后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电容存在漏电吧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我怎么遇不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2022-11-21):
楼主这个不是捡钱,而是对电路的上电时序非常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快修好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