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2206 花屏飞线维修

楼主(2018-05-13):
型号:优派VA2206-LED
屏号:HT215F01-100
故障:开机花屏,屏反应慢

同行拿来一台优派VA2206-LED显示器,说是开机花屏,没开单
直接放下就走了,同事认为又是捡钱的活,二话不说开干,擦了
屏线,又换了屏线都无果

同事求助与我,我看了一下现象认为这种应该是屏上问题,不会是屏线接触不良
拆开屏发现是BOE HT215F01-100,让我更加确信是屏的问题

测量屏板上的VGH电压是正常的,修过这个故障的都知道如果屏板上的VGH电压
正常,那么一般都是TAB板上出问题了,拆开铁框,测量TAB板上VGH电压才8V多
看来中间有断线了,上手飞线吧!

飞线结束上电,一个漂亮的优派LOGO呈现出来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431382元2022-10-10 11:54

网友:
显示屏也能修的这么6啊,佩服,学习了

网友:
··这情况 对我来说就是报废了。楼主 厉害了,

网友:
遇到过但放生了,以后就知道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了,屏都能维修,膜拜一下

网友:
厉害,我以前也遇到过,也查出来是屏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量哪,也不知道各个地方应该是几V,就给别人修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BOE的屏确实不怎么好?

网友:
楼主大师啊 我遇到了就放弃了  哎 还是要多学习啊

网友:
显示屏也能修的这么好,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優派VA2206花屏飛仙維修HT215F01-100

网友:
好贴,加分学习,这种情况大多放弃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小耳朵上的点位的?

网友A:
屏上的资料太少了,一般遇到也都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资料太少了,一般遇到也都是放弃了

所以需要大家修到的时候分享一下这种经验

网友: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炼成高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学习了。。。。屏幕都能修,,,,,,,,,,厉害厉害~

网友B:
飞的是28V电压吗??还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是28V电压吗??还是屏线???

VGH 电压

网友:
我直接废了 玩不了 还是您厉害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

网友:
能修屏电路的都是有一定功底的维修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修液晶屏能具体到屏幕 的令人膜拜。。

网友:
这种情况确认是屏的问题就基本放弃了

网友:
京东方的生产工艺有问题,好多这种情况

网友:
屏上都能飞线,楼主强大

网友:
老司机开车,稳稳的,我也有块一体机屏,能亮机,背景有雪花,反应也是一个慢,找不到地方下手,回头有时间研究研究这个VGH

网友:
这个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屏上飞线还从来没玩过,下次遇到试试,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京东方的屏生产工艺有问题

网友:
这种肯定是屏的问题,一般是电压不够或则缺电压比较多

网友:
屏问题都直接放弃了,楼主技术精湛这种问题都能修起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修屏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8-07-09):
这块屏一看就是VGH有问题,飞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算报废了,也没时间慢慢找问题所在

网友:
我这里都好几台这种问题的屏的,都不知道飞什么地方

网友:
目前正开始摸索着修屏,像楼主这样的好贴,真心不多了,问一下,VGH我看有的图纸是24V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多一些     不过楼主能修好  还是蛮棒的

网友:
能压屏排线不,我有好多坏屏你修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俺们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厉害厉害,佩服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8-08-08):
飞VGH 到侧面    都划开   测电压     然后排出正常的    然后剩的多  就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我的屏也是HT215F01-100  开机蓝屏,量得VGH是3.8V  旁边芯片丝印是ER=1A  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2018-10-24):
vgh   液晶屏都修。。。。。。

网友:
大神  我有台三星 没有小耳朵 还有少VGH 电压还有的救吗。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楼主你厉害。。。。。

网友:
有个三星曲屏灰屏,不知道能不能修
一个搞2手收购的都不要

网友(2018-12-15):
显示屏也能修的这么6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你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我们是直接报废了

网友:
屏坏了                             基本不能修

网友:
论坛很多了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法人,会的厉害不会只能看看不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