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修一板,原地起飞,瞬间爆炸。

楼主(2018-05-14):
实地维修发的第一块板,零基础起飞,上电瞬间爆炸~

原本没想发帖,所以大量缺图,实际上修的时候都没拍- -!
同桌随手拍了我了几张,那就稍微整理说明下该板故障维修思路,着重谈谈我对迅维的感想

一位老地精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在迅维整体学习氛围不错,90%是努力学习的。既然来了不夜之城,还睡什么觉,学习修仙!
每天课业较为繁重,在修板以前的基础累积过程如果是零基础的学员是会比较累的,这也有好 有坏,总体利大于弊,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这时候零基础的学员们分水岭便出来了,自觉复习的大体是跟的上大部队的,个人感觉老师的课程量布置的很好,就像在屁股后面有个如花追着你,你是学习呢还是学习呢。

空余的时间锻锻炼,劳逸结合美滋滋,不然怕是受不住阿林老师的菊花棒哦
宿舍出去200米左右便是水库,晨起锻炼好去处,跑完回去洗个澡再去上课,10分钟路程便可到达。
第一个月就闲了1天时间你敢信,所以零基础的同学赶紧进入状态哦。
     迅维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操作方向指导的很好,有船长和阿林老师坐镇,
       船长黄老师的课循序渐进,在理论方面点到即止(不像科班繁复,学习方向不同,我们不搞设计只为维修),留下较为有用的知识为维修筑基,同时大家听船长的课要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细细品味(咳咳)。
       阿林老师的课字字珠玑,大家上课注意老师提到的一些要点,课件可没写哦,阿林老师跳过的坑我们小心点踩着过吧哈哈哈(我在论坛谈笑间阿林老师可能已经举起菊花棒往我这赶了)。

       修不好没事,读不好也没事,重要的是学习的方法,态度,重要的是为人处世的看法,原则。这些这里都有的学(感觉像个软广,吹还是我会吹哈哈,实际上老师确实是绞尽脑汁使劲浑身解数了)。世上有两种人会对你好,一个是亲人,另一个是老师。谢谢!

附上部分学习笔记供参考-只授渔,不授鱼
个人习惯,可精简80%内容整体可读性更强,有条件的同学用思维导图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维修部分
机器型号:联想V460(HM55) 版号:6050A2412201,单板
故障:不开机大短
目检:EC被焊接过、整板有大量焊膏痕迹,严重缺件~
修板以前阿林老师发了电路板跑电路,我懒散了周末未跑,实际维修中主要靠电路图辅以点位图查找加快维修进度。

  • 拿到板先打值,公共点0,一般电容导致,肉眼仔细辨认找出两处细铜丝。
  • 顺便检查缺件情况,比如重要的自举电容。
测量各电感后端的值,不为0就放过
公共点隔离管检查一下没问题便上电测公共电点电压-正常。
示波器测待机芯片线性3 5V输出正常,PWM 3V,5V电感前后端波形正常。
  • 公共点&电感前端
  • 电感后端-常见后方滤波电容故障导致的滤波不良或者自举不足的情况

检查都正常后无法触发,先测开关的LID信号和开关信号的供电,发现电阻没装,补上后正常触发,二级电压,PLL,VTT,内存供电都正常上CPU和内存直接亮机。
总体故障较小,修好屁颠屁颠找阿林老师上交结果,然后通电待机电流正常,触发。
据同学甲所言:当时只见我拿起触发飞线直接往VCCCORE电感上怼,瞬间火光一闪,电流到0.5A上不去,已经挺尸。
阿林老师:你们这些家伙!
我:- -!

而后下掉CPU内存(放其他主板可亮幸好没烧),重新检测各个PWM芯片的上管全部烧毁,遂全部换掉上电待机充电电路部分正常,公共点正常,3V线性为0不正常,5V线性正常。
断开隔离点后3V线性正常,直接检测后极元件又是拆下一排一一排查,判断EC已经烧毁。EC换上3V正常,3V 5V待机芯片EN0开启信号正常,后测SMBUS波形换了擦了擦金手指个内存槽正常,全部故障排除。
其中有个小插曲,手工太烂吹个EC吹了5分钟纹丝不动,阿林老师看不下去了手把手拎着我的手才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我还把右边那一排元件全给碰移位了。。。方法如下,镊子戳在下图左上角,整体受热均匀后先往一边翘,翘一些起来后翘另一边如此反复。
  • 眼尖的同学应该看到那个触发线了,开关和焊点在背后,我焊的贼长而且近螺丝孔的地方还没皮了极易短路,可以绕螺丝孔几圈,大家引以为戒。
  • 上面镊子也没放好,而且放在笔记本上也不应该,虽然没上电。

换下的一堆零件

上电电流0.1-1.1-0.9正常。

亮机

总结:整体没大故障。。。
  • 公共点:电容、MOS管、电源芯片
  • 检查公共点产生条件
  • 电感打值,有问题拆除芯片排除故障,值不变拆外围。
  • 上电测电压,直接示波器看LDO是否正常,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 如果PWM有问题则拆除上管测量G波形,分开处理,自举、公共点电感前后端以及是否保护。
  • 触发后波形SMBUSEDIDVGABIOSCS#\CLK\DI\LPC_FRAME#

最后大家猜猜看这个无人机是啥,初见还以为迅维培训的玩意大的这么吓人吗

网友A:
维修理论也重要 同时焊接也很重要

网友B:
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是很幸运的,努力吧,朋友们,我们岁数大啦,没机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是很幸运的,努力吧,朋友们,我们岁数大啦,没机会啦。

人生处处是机会,只有最好准备才能把握住,共勉:kaixin:

网友:
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是很幸运的,努力吧,朋友们,我们岁数大啦,没机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理论也重要 同时焊接也很重要

是的,实践出真知,多多练习中。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V460(HM55)版本號6050A2412201單板沒有啟動

网友:
我不得不说,我读书的学校都修新校舍、添新设备了。连培训机构都不例外

网友:
楼主文采好呀  学完电脑业余时间去写小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