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换硬盘,刷机报错4014,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14):
IPHONE7PLUS 换硬盘,刷机报错4014,是什么问题,写过底层,换了几个硬盘都是一样,请各位指教!!!!!!!!

网友:
触发电流怎样?换硬盘之前机器能开机吗?刷机报4014换电池试过吗?硬盘焊盘的对地值正常不?再仔细看看上盖有没有爆锡

网友:
硬盘边的电容有没有掉,PCIE电容一定不能掉的

网友:
4014 是没有认到硬盘,看看硬盘的电阻,电容是否有松动,

网友:
仔细观察电阻有没有松动,底脚焊接是否到位

网友:
上面一排有好多电阻的,你看看是不是掉了!

网友:
对地阻值有几个点低了100左右,是供电的点

网友:
靠近基带电源那边的电容全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靠近基带电源那边的电容全掉了有影响

网友:
够狠的啊 ,电容都干没了啊。小件也都不能都干掉啊

网友(2019-06-11):
刷机时屏幕亮就是断线了 如果不亮就是上盖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