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开启上帝模式不断的飞,地图不断的扩充我的电脑硬盘迟早会不够用吗?

楼主(2018-05-14):
我的世界开启上帝模式不断的飞,地图不断的扩充我的电脑硬盘迟早会不够用吗?

网友:
有帖子估算过 MC 里面每个 Chunk 平均大小是 5KB,所以 30M × 30M 的「完整世界」的大小大概是 17.6PB。
嗯,比不上 SOS 团的 logo。

网友:
同学~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边境之地么(安利脸?

World boundary

大概开电脑朝一个地方飞, 六天(6x24小时)之后能够飞到,按照wiki上的讲法, 在1.8之前, 边境之地会因为程序上的bug产生各种奇怪的现象, 比如所有地形高度都只有海平面高, 落在地上的物品会漂移。所以如果边境是山区,你会看到一个山的横截面, 周围的掉落物都在往外飘~

1.8以后这个bug被移除了, 到达边界之后你会被踢回来。而且想要跑满30M x 30M的地图还是很辛苦的, 一直往一个方向飞只会生成一个200 x 30M的细条地图, 类似拉长版的秘鲁哈。

网友:
有上限,而且你也飞不了多远,我服务器一年多的存档也就三十多g

网友:
确实有上限,但是这个上限是非常大的,理论上说可能溢出,但是以创造模式的飞行速度需要极其长的时间。

网友:
你没有学过程序设计,你不知道我的世界离开视线后会卸载区块吗,再说JVM (Java虚拟机)会在程序运行是时删除废掉的对象吗,再说Windows和jvm会在彻底满内存的时候关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