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了硬盘?

楼主(2018-05-14):
电脑进不了硬盘?
电脑
硬盘

网友A:
装的win7还是win10?如果是win7的话把分区转换成ntfs,安装win10的话ntfs和gpt都支持,但是注意gpt分区的话安装要注意引导区的位置别放到c盘里了,如果是ghost安装的话把分区转成NTFS照常安装就好。ps;gpt分区只支持win7光盘的方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