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550 M2 开机掉电维修篇

楼主(2018-05-14):
型号:IBM X3550 M2
故障:开机不到十秒就掉电,指示灯显示BRD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同行送来一台IBM 机架式服务器X3550 M2,测试发现开机
无显不到十秒就掉电,掉电一会儿故障指示灯显示BRD,修过IBM服务器的都知道
BRD一般都是主板故障,但也不排除内存和接口板引起的问题

临近下班,准备明天再修,无奈同行说客户非常急,可以加钱
,看来客户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非常了解,钱到位当然可以加班
搞了,谁也和钱没仇,开干!!!里面灰尘非常多,先清清灰,用
鼓风机,吹了几分钟,搞得一尘不染,我喜欢修机时先清灰,这样才
有心情搞,闲话少叙,上电,哇靠,居然显示了,开心。。。。。。
可惜没五秒就掉电了,后面再怎么开都没再显示了,虽然显示BRD,但
还是要检测一下,去掉SAS卡,断掉硬盘供电,拔掉光驱排线,冗余电源
也先用一个,内存也只用一条,包括CPU也只用一个先,发现还是开机十
秒掉电,掉电后故障指示灯显示BRD,基本可以排除其他配件引起的问题,
主要还是主板方面引起的,先用IBM的IMM进去看看是什么引起的故障

网线连入管理端口,把自己的IP改成192.168.70.100
在浏览器上输入192.168.70.125

提取日志:critical events : sensor ''plannar fault" has transitioned to crieical from less severe state
从日志上看就是主板坏了可没提示到底是什么电路引起的,,看了一下迅维也没有相关的服务器维修
实例和相关图纸,看来还需要自己研究,把板子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在风扇口附近发现有轻微腐蚀
痕迹,MAX1917 第八脚俩个电阻和边上一个电容有腐蚀,取下两个电阻发现有一个电阻焊盘都没了,
大小也无法知道,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是内存电压芯片,这是双CPU的应该还有一路内存电压芯片,找了一下
在主板的另外一边找到了一个一样的MAX1917参考了一下八脚电阻,原来是一个21K和10K电阻,把这边腐蚀的
电阻换成一样的

再次开机已不再掉电,一会儿就亮机了,真是走运!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小时
看来时间没白花,又测试了半个小时交货,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4479582元2022-12-4 20:25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没图纸如果外观也没啥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服务器维修方面迅维都没实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厉害了,服务器我都不敢接。怕修不好

网友:
很少修到服务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膜拜大佬~

网友:
没有修过服务器,楼主厉害。。。。。

网友A:
无数次重复,就是专家,老手拉,感谢分享,请教下,用什么鼓风机除尘,会不会搞的灰尘满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数次重复,就是专家,老手拉,感谢分享,请教下,用什么鼓风机除尘,会不会搞的灰尘满屋?

都是放外面吹的,哪敢在里面。。。。。

网友B:
路过学习  拜摸大神已久!
表示看不懂  过来凑凑热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  拜摸大神已久!
表示看不懂  过来凑凑热闹

,青酒大神说看不懂,看来我的写作功底要赶快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青酒大神说看不懂,看来我的写作功底要赶快提高。。。。。

是我功底太浅   服务器 少修  没多少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我功底太浅   服务器 少修  没多少经验

大神太谦虚了,以你的功底修这种都是开胃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太谦虚了,以你的功底修这种都是开胃菜。。。。。。

民间传言  你年过百万    发个红包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民间传言  你年过百万    发个红包咧

,民间传说中少了个计量单位:日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民间传说中少了个计量单位:日元。。。。。。

有空再跟你吹水    先睡了

网友:
看得我直流口水,脑海中尽是毛爷爷在招手。。。。。

网友:
哎呀 给大佬 上茶了 牛逼 感觉自己 好弱哦

网友:
维修服务器是一点都不懂,没图没实例不知道如何下手,楼主强大,这样都能修出来

网友:
再次验证了 胆大 心细的重要性
拿到机子,先给客户整干净,便于一眼找到问题
呵呵,服务器票子多多

网友D:
能修服务器 ,一台几千块,现在修服务器的人比较少
鑫茂电脑
修的人少才能挣到钱,满大街都是会修的人就收不到钱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服务器 ,一台几千块,现在修服务器的人比较少
修的人少才能挣到钱,满大街都是会修的人就收不到钱了!

网友:
修服务器都是大神,没图没参考的数据和实例,谢谢分享

网友:
修的精彩,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服务器真不敢接,不会修

网友:
你那报价多少钱

网友:
可以啊 先来顶一个 啊 嘎嘎嘎

网友:
还从来没有修过服务器。。。。。。。。。。。。。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膜拜大佬~666666

网友:
应该是灰尘造成腐蚀的,之前也遇到过三四台,自检报主板错,报价换板把客户吓跑了,仔细检查的话应该也能发现问题的吧。

网友:
还没看见过IBM的服务器,服务器一般不修,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2018-10-24):
我是付费看的,很过瘾

网友:
大神。。服务器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