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对电脑的提升有多大?

楼主(2018-05-14):
固态硬盘对电脑的提升有多大?

网友:
提升不了性能只能提升你的体验

网友:
ssd大法好,谁用谁知道。
固态作为系统盘开机速度 质的飞跃,
去年底我也从机械换成固态+机械双硬盘,
给我的感觉就是单车变摩托,
如果手头宽裕强烈推荐系统盘换固态(240G也不贵)
但是打游戏的话性能提升不是特别明显

网友:
开机快,程序载入快,开机后鼠标还在画圈就能打开程序,关机也快了很多,提速看的见

网友:
非常大 如果你不玩游戏 感觉电脑升了几个次元 相当于用老奔腾的你突然换了i7 但是如果玩游戏的话 进入地图的一刹那 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
非常大,提升了机器中最短板的部分,当然收效是立竿见影

网友:
简单讲:可以让你的开机速度变快.软件打开速度变快.多个项目同时进行时减少卡顿(尤其是吃硬盘读写的一些操作,打个比方比如边下载边干别的.)
原因是目前计算机的日常使用的性能瓶颈其实不在于cpu和内存等.其实就是吃一个硬盘读写性能.
尤其是win8-win10后默认后台服务非常吃硬盘读写更加加剧了这一情况.
日常使用感觉到卡死,卡顿.反应慢的原因就是后台有多个你正在用或者系统默认的程序.在对硬盘不断的读写.而机械盘在进行多个程序的读写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寻道.效率非常的低(小文件&4K性能)
这时你再去开一些别的要对硬盘读写的程序时.直接就会感觉到卡顿.
而固态硬盘并不存在寻道(小文件&4K的性能就算是最普通的sata固态也是普通机械盘的几十倍).
然后固态的连续读写性能(单开某个程序)时的性能最差也是机械的几倍以上.性能体现的话就比如你单开一个比较大的程序&图纸建模游戏等.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快的多.

网友:
这么说吧,用win7系统自带的评分的话,换上固态硬盘之后,磁盘那一项立马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