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0-80 上电电流0.58后掉电

楼主(2018-05-14):
联想昭阳K20-80 上电电流0.58后掉电  内存换过 电源换过 数据刷过还是无果 求大师帮忙

网友:
注意看电流是否有跳变,如果是死电流是否由外设引起的,最小范围化点板,感觉还是BIOS和CPU本身问题

网友:
如果是死电流是否由外设引起的,最小范围化点板,感觉还是BIOS和CPU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