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与电脑启动速度?

楼主(2018-05-14):
硬盘分区与电脑启动速度?

网友:
本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但是还是想回答一下,顺便关注本问题,也希望能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先说,你给C盘分的不叫内存,至少从这个词语的用法来看,你对这些名词并不熟悉,那么可暂时归为小白,没有贬义,仅仅针对你在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追求的寻址速度快寻址空间小,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这一点无关分区与否。
接下来说你用电脑的意义以及是否分区的意义。
如果是非常普通的使用,看看网页,听歌,看视频,熟练的人可能更关心软件。而不熟练的人什么也不关心,有得娱乐就好。
如果对电脑的使用过程中需要非常频繁的读写硬盘,更多的是读,比如玩一些较大的游戏,或者是处理高清的音频视频(一个文件几十个G或者更大),那么这时候追求极致的硬盘速度是有意义的。此时可能选择更NB的硬盘更有效。
我们以前电脑都会分几个区,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方便文件管理,以及避免系统崩溃后所有内容都丢失。这一点在现在看来,依然有其意义,并非所有人都在一个硬盘上部署了多个操作系统或者是随时都有PE救急,那么把系统盘干掉重装系统就显得很方便了。简单说就是对一些特殊情况,虽然有软件或者方法来处理,但是这并非我们普通用户常备的,那么给自己留一条路或许是可行的做法。
至此,我的保守建议是C盘分一个区,其他分一个区。对我来说,我的做法是延续了使用电脑10多年的习惯,CDEF,分别是系统盘,软件以及工作内容盘,娱乐盘,比较固定的数据备份盘。在使用固态硬盘后,这个习惯稍微变化了,固态硬盘上有系统,机械硬盘上也有系统(没有使用但是保留),确保不会因为一些突发情况导致我不能使用电脑。
对于固态硬盘,常见的128G,256G都没必要分了,更大的话看个人习惯和需求。其工作原理决定了读取速度。不管分区与否,都应该至少保留20%的冗余。

网友:
准确地说,没有这样的问题。
机械硬盘采取的存取方式是随机存储,为了更快地存储,并不是将所有数据一个个堆在一个区域中,而是将数据随机存储在一个分区中一个没有使用的区域中。
分区会给硬盘的一个分区划定一个区域(从XXXX扇区~XXXXX扇区),但数据是松散的,所以还需要硬盘去寻址,硬盘的寻址时间也不差那么一点。
但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前面我说到了,数据是随机存入的,这样一来,时间一长,硬盘找一个数据的时间就会很长,能把一个人逼疯(“XXXX程序无响应”这样的感受有过吧?),解决方法是肯定有的,那就是磁盘整理,能把数据碎片(一堆孤立的,且十分小的数据)整理好,这样一来,电脑就快很多了。
磁盘整理要养成一个习惯,反正我在换固态之前一直会整理的。选择第三方磁盘整理软件可以快一些。
PS.固态硬盘千万别碎片整理!固态硬盘最好的清理方法是垃圾回收。

另外,固态硬盘不是不用分区,是有些太小的就不用分区了。

网友:
固态不需要分区,机械盘需要寻道,因为是磁头切换,需要电机物理切换磁道。所以如果是乱序写入不同磁道的数据当然会有很多寻道时间。固态硬盘你可以理解为内部密密麻麻的一条条电路,我们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要软件选取相应的电路就行了。每一条路径软件都会记录在主控芯片内,因此乱序随机读取的时候除了一些软件执行时间和芯片读取命令时延,其他时间消耗基本上没有。后者时延远小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