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常见到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8-05-14):
一块GA-M68M-S2P主板,故障怎么描述都不能准确表达,看图吧
看上去像花屏却又不像,集成显卡换内存故障还是一样,只是显示的内容不同而已,怀疑桥有问题,准备加焊桥芯片,拆下来主板,像着先易后难,对换了BIOS,

这是换过后拍的主板型号和BIOS图片,没有装入机箱测试,显示正常,故障消失。

装入机箱出现新的故障,开机到硬件自检过内存后直接黑屏无内容,没有出现检测硬盘和光驱等信息直接黑屏,显示器指示灯正常,怀疑外设有问题,当拔掉光驱时自检正常。然后不能进系统,重装系统后正常。

总结:开始出现的故障不常见,一般都会当花屏处理,其实是BIOS问题。第二个硬件自检后黑屏,确实是外部设备引起,处理也比较简单。

网友:
只是故障现象不同而已,还是技嘉老通病,BIOS问题,坚持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膜拜大佬~

网友A:
路过学习了,同时出现两个毛病,不常见。

网友:
这个不是花屏嘛,明显的BIOS自检过程中出错了。
原因就两个:一个就是BIOS芯片中的内容真的出问题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损坏。先换内存,不行就干BIOS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只是故障现象不同而已,还是技嘉老通病,BIOS问题,坚持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基本的处理流程就这样了 刷BIOS 不行就弄外设 再不行就不管了

网友:
一个就是BIOS芯片中的内容真的出问题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损坏。

网友:
开始出现的故障不常见,一般都会当花屏处理,其实是BIOS问题。技嘉老通病,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样的还是少

网友:
确实在技嘉的主板上,干过好多都是BIOS 的问题了,各种情况都出,可能是这主板的常态

网友:
思路明确,一步一步来,可以vvvvvvvvvvvvv

网友:
按部就班,以不变应万变,感谢分享。

网友B:
2个BIOS不是不一样的吗?可以直接对换?一个应该是EC bios  一个是南桥bios。。 对换之后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BIOS不是不一样的吗?可以直接对换?一个应该是EC bios  一个是南桥bios。。 对换之后能用?

台式机主板一个是主BIOS,一个是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了,同时出现两个毛病,不常见。

光驱没接电源,只接了数据线,导致硬件自检不过,拔了光驱数据线才好。

网友:
有东西都传上来,总有人用得到,还能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