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有固态硬盘的电脑,强行断电关机会造成设备损坏吗?

楼主(2018-05-14):
安有固态硬盘的电脑,强行断电关机会造成设备损坏吗?

网友:
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硬盘那么脆弱,而且现在的机械硬盘很多都有断电保护,里面总是会保留一点点电量让那根针可以安全归位。

然而这最大的影响是程序因为断电所以造成文件逻辑上被破坏了,你就得重装,文档要重写。

网友:
其实这个答案没那么简单。

首先简答。如果你说的强行断电是理想的方式,即某一时刻输入电压降低为0,且不可逆,没有其他影响,那么:
答1,旧SSD会,现代(不是品牌那个现代)SSD不会。答2,略。

但是,工程实践中事情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强行断电带来的后果即便在同一台电脑上都是很随机的。如果你的电源EMI特性有问题,可能导致强行断电一瞬间电源输入杂波过大,依旧有可能损坏现代SSD。或者你的电源虽然一切正常,但是由于功率缓冲导致先紊乱了控制器然后再断了SSD的电,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命令被执行。

所以请依旧不要随便断电。虽然SSD从原理上比HDD损坏的可能性小了几个数量级,但仍然扛不住人为故障。

而且其他答案也说了,硬件不坏不等于数据不坏。

至于说
接受了 “因为机械硬盘快速旋转, 强行断电容易造成坏道进而造成硬盘损坏”的观点。想想觉得确实有几分道理,但是不知是否果真如此?
这也是个对旧硬盘为真,对现代硬盘为假的命题。而且和SSD一样,虽然现代硬盘各种方面加强了保护,也扛不住人为故障。轮子哥也简单说了其中一个原因。

总之这个答案就是传达两件事:
一旦涉及到工程实践,问题立刻变复杂。
面对人为违反操作规程的事情,再强健的系统保护都是徒劳。

网友:
断电可能造成两个问题
一个是NTFS表损坏,导致错乱,这个是文件格式导致,机械与SSD一样
二个是SSD有块区域是设定数据映射存储关系的,这个区域有可能断电的时候在写入,没有写好就断电导致数据丢失,这个丢失比较严重,如传说中的 INTEL 8M门
https://www.baidu.com/s?wd=intel%208m%E9%97%A8&rsv_spt=1&issp=1&f=8&rsv_bp=0&rsv_idx=2&ie=utf-8&tn=baiduhome_pg&rsv_enter=1&rsv_sug3=12&rsv_sug1=11

好在现在修复了 问题不大

但是 断电仍然是导致第一个问题的,所以尽量正常关机吧

网友:
一次意外掉电。再次开机时直接不认盘。整盘用 BitLocker 加密。可恶的是加密信息也都丢了。
不过最后废了一番曲折,把数据全都恢复了。甚至把恢复出来的文件载拷回硬盘后,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给固态硬盘断电。非正常的操作为什么是非正常。
固态硬盘突然断电非常容易丢失 FTL 层的数据,这是开机后不认盘的主要原因。不过有个带电静置三十分钟大法可救。
还有一个就是写入时断电,很大概率导致坏块数增加,不过好在固态硬盘设计时基本都有冗余块用来替换。
倒是机械硬盘,断电基本不怎么会有物理损坏,相应的也不太会丢数据。

所以,如果使用固态硬盘的话,当然要为过多的强制断电行为感到担忧了,要尽可能不要强制断电。
有趣的是,如果是机械硬盘,基本不会有硬件损坏,数据损坏也比较容易修复,运行chkdsk命令就行。

网友:
个人感觉大多数情况下ssd比hdd更没法应付掉电情况。
hdd掉电,得益于ntfs的设计,最多就是当前操作未完成被丢弃,而硬盘自己的磁头还是能归位的。
ssd掉电,问题在于自己内部的映射表来不及修改,或者正在gc等原因,容易丢文件。

或许是大多数用的人都是正常关机吧。对于我这样一开机四五天,但是关机基本都是因为蓝屏或者突然掉电重启的人来说,ssd已经成了定时炸弹了。近期丢的是vs的文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丢个人文件。。。

网友:
现在的消费级固态硬盘主控设计时都多少考虑到掉电问题了(jmf667不算),只要不是在重写入负载下断电问题都不大,而且出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已写入的数据,不过早期固态硬盘掉电有可能会出问题,比如镁光m4和intel的一些早期消费级盘(8m门),可能会导致ftl表损坏变砖。。。

网友:
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破坏社会和谐。

网友:
所有的SSD厂家都有一项很重要的测试项目,就是强行断电之后看SSD是否还能继续正常工作,
所以一般的强行断电,SSD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消费者不需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

但是这并不代表强行断电就不会对SSD造成损伤。
1.一般SSD内部都是有缓存的,强行断电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2.闪存颗粒在Program过程中断电,可能造成一些page damage而不能再使用了;
这些损伤会通过内部控制器的算法来绕过,从而避免SSD变砖,
但是不可避免的SSD寿命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消费者在使用SSD的时候最好不要经常的对SSD强行断电,
这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偶尔的断电不用太担心,出厂测试都有做过。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消费级的SSD有掉电保护的SSD都是旗舰级的价格高比如730,当然如果你在意数据安全就上3500、3700.另外,东芝Q Pro没外置DRAM所以并不怕掉电虽然也没掉电保护。
目前消费级的SSD,突然断电都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甚至是掉盘。真在意数据安全务必上企业级SSD,消费级SSD的那些宣传基本都是忽悠

网友:
其他不说,就电信设备领域遇到的固态硬盘,强行下电会存在对固态硬盘造成损耗的可能性,具体原因不明,或许是电路设计问题,我们用的是自有设计硬件系统。

网友:
苹果的开了磁盘加密千万别随便强制重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512的苹果固态贵的很。

网友:
4四年前买的840 pro,现在逢断电和强制关机必检查磁盘。
新SSD暂时没问题。

网友:
镁光ssd 上周跳闸了5次 暂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
好一点的电源加主板上的电容还能放点电保证缓存能回写到硬盘上(我瞎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