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逻辑码片问题

楼主(2018-05-14):
6代开机0-72-127-68am定住,开机0-69-157-76定住,复位1.8V正常,i2c0和i2c1都正常,连电脑刷机,报错9,逻辑马片问题,对边上两个电阻打值,(正常400,超过600就得飞线),如果不超过600,用爱思退出恢复模式摁住CPU看看能否进系统,要是能进系统就是cpu虚焊了,要是进不去系统,可以尝试换逻辑马片(很少坏),要么就得cpu挖点飞线了。

网友:
6代基本上都 是断线,就算刷过了还是不行,会重起

网友:
马片问题很多  挖CPU飞线 技术活

网友:
一般都是CPU虚汗了!重做CPU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