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系统的硬盘装进别的电脑用不了?

楼主(2018-05-14):
为什么有系统的硬盘装进别的电脑用不了?

网友:
看提示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 硬盘     因为电脑卡在  检测硬盘步骤 所以 没有立刻进入 bios
可以反复按Del  然后在里面检查看看是否能检测到
看图中提示是没有找到引导磁盘

第二张图提示  按Ctrl+S 进入bios

网友:
给出的信息太少,

可以尝试将Bios电池扣下来,将电脑电源断电,放置10-15分钟后再装上去恢复Bios初始设置
一般来说这样就好了1
如果还是不行再试试进Bios

网友:
你都把原台式机硬盘拆了,新换上的硬盘系统有可能不支持你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