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硬盘问题?

楼主(2018-05-14):
关于电脑硬盘问题?

网友: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悬念,既然要让性能发挥最大自然应该把SATA 6Gbps的位置让给SSD,就算性能再差在随机读取上的优势都是机械硬盘没有办法比拟的~
要发挥最大性能,肯定是SSD接SATA 3,然后把HDD接SATA 2上,如果SATA 2也不够的话可以考虑弄个硬盘盒把HDD变成固定的移动硬盘~再不行的话就放弃了这块500G的HDD吧,容量上也到了可以淘汰的时候了!

网友:
肯定是接固态,机械就是用来放东西的仓库,固态放系统和常用的东西,比如游戏
—————————————————
我是二猫,一名简简单单的DIYer,欢迎加入我的交流群欢迎加入我的交流群:64307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