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自动触发不显成功修复

楼主(2018-05-14):
ATX PSON连接一个电阻到IO脚,然后这个电阻又通过一个电阻上拉为5V, 上拉这个电阻无限大坏,换之OK,成功上拉为5V,语言很苍白,看图比较实在
连接
修复

网友:
把我的这个笔方向 的电阻换了就OK

网友:
技术精湛 牛逼 学习、。。。。。。。。。。。。。。。。。

网友:
正常的话:io拉低pson实现开机,你的自动触发,上拉电坏掉导致?很少见到,一般io坏掉导致

网友:
冲着楼主专门画图解析的认真态度,已加满分

网友:
按理说,PSON没有上拉,自动为低电平,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你如果按一下开关是不是能正常开机呢?其他条件都满足!

网友:
楼主的讲解言简意赅,直奔主题。

网友:
描述直接,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他PSON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所以通电就触发 ,但是很多都是IO 坏的多

网友:
自动触发,应该是PSON被拉低。如果电阻无限大,那应该是电阻断路了,,IO和PSON之间也会断开了,无法触发才对呀上拉电坏掉导致?很少见到,一般io坏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上拉电阻变值了,导致PSON信号自动为低,这样的话会不会关不了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