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开机

楼主(2018-05-14):
待机3.3V 正常 刷过EC 程序 供电 复位都正常 后面也无短路 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求大神指点啊 EC型号 8502E
不开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中 可能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已经搞定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想不通的是 同样的 BIOS 为啥 刷出来 效果不一样

网友:
我也 很纳闷 我也没找到呢 反正搞不懂 还在学习

网友:
郁闷死了 BIOS 旁边的电阻 让人换了 阻值不对 大 了 10K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