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刷机,跟新详解

楼主(2018-05-14):
进入恢复模式1、一般情况下,通过让苹果 iPhone 手机进入恢复模式,然后再利用 iTunes 来刷机。请先长按 iPhone  手机顶 部电源键,待出来关机选项后滑动关机。2、关机以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入恢复模式的操作步骤了一、按电源键开机,屏幕会出现苹果标志,不要松开电源键二、接着再按住主屏 Home 键,直到屏幕黑屏三、当屏幕黑屏时,请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主屏 Home 键不要松开,直到电脑端的 iTunes 出现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 iPhone注:如果没有进入恢复模式,正常开机了,请多尝试几次。  选择恢复方式1、要为苹果 iPhone  手机刷机 的话,需要 恢复文件 。这个文件可以是自己手动下载,也可以让 iTunes 自己下载。二种方法都可以刷机,自己手动下载的速度可能要比 iTunes 下载要快一些。另外如果是自己手动下载,对于不熟悉的,可能会下载错固件,导致刷机不成功。2、这里先让 iTunes 自动下载固件并为 iPhone 恢复的操作方法。在 iTunes 窗口中,点击“恢复 iPhone”按钮。3、随后 iTunes 会连网检测适合 当前手机 的最新的固件系统,并提示我们是否要删除所有数据并恢复,点击“恢复”按钮即可开始。4、接下来就请耐心等待 iTunes 下载固件,并把固件系统刷到苹果 iPhone 手机上。

网友:
刷机对手机有什么坏处嘛?

网友:
手机刷坏了,求解救

网友:
那就是说 苹果手机让偷了对方刷机就行了?  不是还要密保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