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计算机不显示移动硬盘,磁盘管理里面找不到。但是电脑上以显示设备接入该怎么办?

楼主(2018-05-14):
求救计算机不显示移动硬盘,磁盘管理里面找不到。但是电脑上以显示设备接入该怎么办?

网友: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如果你试过所有百度上的方法,来这里又试过楼二的方法,那可以看看我的了。

我的是win10, 实在找不到方法的最后
居然瞎试出来了!⊙﹏⊙

首先说我u盘出现的问题:
1.桌面右下角有显示,插入和弹出都有声音提示;
2.可以从 设备管理器 - 其他设备 里找得到我的u盘;
3.属性显示该设备正常运行;
4.没有隐藏;
5.盘符啊更新驱动啊那些都试过了没用;
6.显示不出来前自己没改过啥设置;
7.设备和打印机里有显示这个可移动磁盘的存在。

尽管如此,but这个可移动硬盘就是他妈的不显示!

最后我生气鸟!
(_)
打开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和打印机-选中我那个u盘
(也可以从桌面右下角那个u盘,右键直接打开)

然后⊙﹏⊙  右键删除!
删了好几次,结果没反应,但是再点它的时候,一直弹出怪东西。

这时候我蛮力拔出u盘,再插回去。
突然就好了!!!(⊙v⊙)

它会先弹出要扫描修复这个u盘,然后接着扫描修复完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我是真的不懂诶!

网友:
从包里翻出了WD移动硬盘,里面装了昨儿在公司从相机和手机里拷出来的所有旅行照片。插入USB接口,巴巴地等了半分钟,右下角usb已连接,可电脑里头却没有显示可移动硬盘呢。

我又重新插了一次,没有显示。好吧,再换个接口,还是不行。想了想,我默默打开了百度,开始检索关键词:移动硬盘无法识别...看了一圈,觉得没有把问题定义清楚,换了关键词:电脑能识别移动硬盘,但是显示不出来怎么办... 一下子冒出来一大堆方法,我吭哧吭哧开始试了,什么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启动USB接口(明明都启动了啊);什么点击磁盘管理“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添加分区盘符(右键菜单一片死灰,想选也没法选),什么下载软件“驱动人生”修复外接设备(下了,类似百度全家桶的东东,一不小心装了N多小插件。更可恶的是,也没显示要修复什么驱动呢);最后剩下一些都是regedit来改注册表的(改注册表这事儿我以前做过,然后就重装系统了,不懂不能乱改,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
我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人么,是的呢。微信那头一个的朋友,闪了闪,问我在忙啥。我说在修电脑。那头说,连电脑都会修的女孩子,还能说什么呢...
吐血三升,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呀!更绝望的是,没修好啊!

重整旗鼓,捋一遍思路,隐约觉得磁盘管理“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添加分区盘符这条靠谱点,不能选想办法让它变成可以选就行了。又开始检索一通,发现一个答案亮了:32位的XP系统是无法识别gpt格式和3t大容量的硬盘!唆嘎,原来如此,再百度一下,看看如何在Windows XP SP3 32位系统下识别3T容量GPT格式硬盘。接着,一路修改文件,更新文件,又捣鼓了好一会儿,重启,成功啦,历时一个小时!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用的GHOST,结果卡了,后来重启就和楼主情况一样了
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挂上这块硬盘,另一块硬盘上的系统(WIN10)以及U盘系统(WIN7PE,WIN10PE,LINUX)都无法启动。
启动系统之后再将硬盘连上,设备管理器中能看见,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以及diskgenus都看不见这个硬盘。
初步判断是硬盘分区表损坏,目前还没想到怎么修复。。
----------------续--------------------

进入DOS版DiskGenus成功读取到硬盘
然后 工具-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  跟着提示走,最后成功恢复分区表,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
针对题主的情况,可以像我一样,使用DiskGenus试试,下载启动后,从菜单 文件 处进入DOS版(注意记住此时出现的提示),然后按照我的步骤进行修复。
目前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确定DOS版能否读取到移动硬盘,如果不行的话。
按照你说的你同学win7的电脑可以读取的情况,建议做一个WIN7或者WINXP的PE启动U盘,然后在U盘系统里面用diskgenus再试。

PS:由于文件系统的复杂性,不能保证原数据完全正常,但是一般来说搜索分区的时候能看见原文件目录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首先设备管理,USB如果能识别到就去DG看是不是磁盘问题,如果识别到有问号,禁用后重新启用,驱动假死。

网友:
我也遇到了该问题。网上找了好久,每一个办法,不知是否盘坏了。win10下的

网友:
同问,资料不敢动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了  好烦恼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碰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