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接口转普通电源头

楼主(2018-05-14):
这个机器比较新,就两个雷电接口,我想接可调电源看电流,有没有雷电接口转普通电源头呢?

H55
雷电? TYPE-C把

网友:
看看黄老师的帖子吧。老师有详细讲解这个接口

网友:
这转接淘宝好像有卖的

网友:
这是个啥型号的机子

网友:
雷电充电口?维修线应该是买不到的了,淘宝好像有

网友:
这个,你牛逼了,肯定不可以啊,usb最新的接口

网友:
楼主可能没修过手机  赶紧补习下把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上面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