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学院小小白初次修机

楼主(2018-05-14):
迅维实地学院小小白初次修机
机器版号:6050A2412201  单板
目检:缺少十几个元件  多数为自举电容

经万用表寻线判断缺少元件为lid#线路上面的100K电阻
经过十几分钟补件  再次目检确定没有少件。
OK  测试公共点  打值发现有短路
经过十几分钟的反复观察发现公共点电容有个小细线  不得佩服阿林老师做的手脚
拆掉小细线再次打值 正常
5V待机上管拆掉测试波形正常
装上上管测试3/5V电感后端输出波形正常
一切OK装上码片测试edid波形正常
装上显示屏测试亮机  一切正常
修板小结:拿到主板一定要先目检确定原件没有缺少 有缺少一定不能盲目上电 以至于主板进一步烧毁元件

网友A:
我更佩服你 这么细的线 都能发现

网友:
这是要多细心才能发现这条线啊........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耐心    要是我看到掉了那么多的原件  我都想放生了,除非在不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去修修  要吗就换板。

网友:
总结的不错,抓波也不错,学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实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的人      :ciya: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楼主学的基础很扎实   日后努力肯定是维修大神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佩服你 这么细的线 都能发现

盯着看了半天   没办法  老师不允许烧鸡

网友:
待我仔细阅读,方才得知,楼主已打开任督二脉,拿下光明顶已指日可待:ciya: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6050A2412201 Swift Field Academy小白頭修復機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加油加油,继续努力吧

网友:
就凭楼主这份细心一般人就比不了,我们像这样无奈之下都用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