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一直插在电脑上会造成损害吗?

楼主(2018-05-14):
移动硬盘一直插在电脑上会造成损害吗?

网友:
看你的需求,若是你的读写十分频繁,我建议你还是一直插着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移动硬盘没有自带电源,外接的电源靠USB供电,若你拔下USB,移动硬盘就会自动断电,无法工作。而你插上USB时,移动硬盘才会接通电源,开始自检等,自检通过后才开始读写。
所以,若是你长期频繁插拔,会导致移动硬盘经常自检,断电,容易损坏。

但是,若你没有很频繁的读写,建议拔下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若是你插着移动硬盘,电脑不管你是否使用,读写,都会定期对移动硬盘进行扫描,读取操作,以保证你需要用到的时候,可以迅速反应,因此,你一直插着,移动硬盘就会一直工作,就会产生损耗,久而久之,对移动硬盘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建议,若是工作中需要使用移动硬盘,就一直插着,但下班后,尽量拔下,就像电脑,每日关机一样。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理解吗?
不明白的可以提问,谢谢、

网友:
从电脑方面来讲,取决于你的系统管理程序(对于电脑磁盘,可以不带休眠功能,管理断掉对应磁盘电源就是了,有请求才会在开启),主要是耗电(但很少,忽略不计),啊对了,休眠会让你打开在移动硬盘的应用有时会慢一下
从硬盘来讲:移动硬盘都是自带休眠的(这种是磁盘自带的功能,磁盘控制电路并没有断电,只是管理程序向硬盘输入的类似挂起指令而已)但两种本质上硬盘都是停止工作了。磁盘其实在启动和关闭最损耗。
如果你是零散读写而且间隔也比较长,相对损害大,很可能刚结束再开启,磁盘要启动-写入-关闭-启动·····,这样你要查看如何禁止或者延长自动休眠时间。
如果一次传输,接着好久不用,比如:正常传资料,存储资料,那你就拔下来吧,毕竟即使休眠,控制电路也要工作(虽然坏掉微乎其微,只要硬盘本身没有出问题,即使坏了数据也不会丢失)
当然我本人移动磁盘接在路由器上,梅林固件(当然不止梅林了)USB3.0,所以局域网共享,自带休眠功能可以设置,我设置的5分钟,因为我一般不传,连着插了有1个月了,没毛病。

网友:
沒什麼損害。但最好還是拔下來,以免因意外的振動損傷硬盤,也能省點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