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的读取速度非常快或写入速度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楼主(2018-05-14):
电脑硬盘的读取速度非常快或写入速度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网友:
以后这种问题不要邀请我,我是屌丝。

网友:
之前租过一台云主机,撇去远程带来的延迟,都是秒开,所有的都是秒开,所见即所点

网友:
水桶效应,RamDisk的日常应用和SSD没有任何区别,只有解压缩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确实比SSD快那么一点点,背短板锅的永远是CPU的单核性能

网友:
以前开机后去找零食,现在找完零食再开机

网友:
谢邀
我就偏个题,说个特别慢的吧
贫僧喜欢玩玩R6,但是大家都知道R6虽然不吃配置但是吃硬盘
贫僧用的是5400转,1T,才用了1300+多次的机械硬盘
彩虹六号:围攻生生被我玩成了道歉六号:SSD

网友:
谢邀,三星960,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之前就一直用普通的固态,按下开机键几秒就能进入桌面,并且立马就可以进行操作,不像机械开机到桌面后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部署,打开程序很流畅,特别是多个程序,硬盘不会成为瓶颈,表现就是等待时间很短,响应速度快,还有一点就是浏览网页速度大幅提高,机械盘做网页缓存非常吃力的,固态可以很快缓存完毕然后显示网页。

补充一下,静音和功耗也是固态的优点,不会像机械一样有嗡嗡滋滋卡拉卡拉的声音。

网友:
对于个人电脑而言,无论加多少内存、型号多高的cpu,都没有换一块SSD值得
飞一样的感觉,用几百块从功能机换了台mat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