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的老电脑硬盘换到新电脑,开机要密码吗?

楼主(2018-05-14):
win10的老电脑硬盘换到新电脑,开机要密码吗?
win10

网友:
泻药。
不知道题主说的开机是打开电源之后马上就要求输密码还是说进到系统里要求输入登录密码?
如果是前者,那么只要新电脑的UEFI或者BIOS不要求开机密码,就不用输入。
如果是后者,那么旧硬盘在新电脑里是从盘,系统是从新电脑登录的,只要旧硬盘没有开启bitlocker,也不用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