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想学JAVA,但是网上教程都是Windows系统,我电脑是MacOs系统怎么办?

楼主(2018-05-14):
想学JAVA,但是网上教程都是Windows系统,我电脑是MacOs系统怎么办?

网友:
去官网下载java8或者java9的jdk, 然后一路双击到底安装成功.
然后去官网下载一个名为idea的ide, 拖到 应用程序里面.   (谷歌搜索idea破解, 第一个网站就是破解方法).

然后打开idea, 新建java项目,  然在右键新建一个类.
在类里面输入psvm, 按tab键就是一个main函数,
然后输入sout, 按tab就是一个输出语句...

啥配置都不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有专业的老师帮你做系统,可以装成双系统,也可以装虚拟机,反正两种方案要看电脑的配置,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现在班里很多人都用mac的电脑,而且mac的电脑用的是视网膜屏幕,长期使用不会觉得眼睛干涩和累,对于入门的小伙伴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开始学要下很多功夫,每天都要对着电脑学习,Java的知识点非常多,要学好就要每个知识点都自己亲自练习。
不过对于女孩来说,如果觉得学习Java太辛苦呢,可以选择另一个市场前景还不错,薪资也不过的方向,就是自动化测试工程师,从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的话,本科都在1万以上,专科在8k以上,不过也分个人能力,如果技术学习的好,口才也不错,那完全可以要到更高的薪资。
大概就介绍这么多吧,所以完全大可放心,现在这么发达的技术时代什么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以我现在工作的情况感觉跟系统的关系不是很大,java是跨平台的,编辑器其实不需要跟教程里的一样,但是如果是ide那还是跟视频里一样比较好,我个人也是培训班出来的,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自学毕竟是自学,自己能有多少控制力喝毅力我想你自己也清楚,去不去培训看你自己情况吧。老师会不会帮忙这种问题,我觉得一般都能帮忙解决的,编程不能急着深入理解一些原理,那样你会很头疼,可以先学会用,再去理解。加油

网友:
看你的描述,感觉你是个初学者,我做Java有几年了,给你点儿建议。初学者,最好先从Windows系统开始学习,原因如下:
1、现有的培训班,教材,视频教程,都是在使用Windows系统作为平台,若执意以MacOS作为学习环境,一旦出现问题,由于资料较少,你自己很难解决。而Windows系统,在国内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绝大多数问题,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资料。
2、Java不受平台的影响,使用任何系统对于Java而言,没有区别。在Windows上的Java,在MacOS上的Java都一样。所以对于以后的学习的发展,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3、MacOS系统对于Java进行了一些自动化配置,而Windows没有这样的自动化配置。从理解层面来说,使用Windows学习,更能加深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

另外,建议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找时间熟悉MacOS系统,当你对Java有了一些基础的时候,再开始使用MacOS进行Java的学习和开发,会更好一些。

网友:
说Mac敲代码好的我Linux第一个不服
java本身可以跨平台,教程是通用的,不存在平台不同代码不同的情况。只是需要注意文件路径要用'/'而不是'\\'

网友:
如果是爱好,可以来培训班学习的。我目前就在学习,老师们都跟很认真的教,努不努力就看个人了

网友:
我很奇怪学java跟你的系统有啥关系,无非就是一个jdk配置的问题,百度一下很好解决。编译运行的话下载对应系统的ide,其他操作都是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