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2000左右 家里电脑显卡影驰750ti 8g内存 求大神给配置一下处理器主板 和固态硬盘?

楼主(2018-05-14):
预算2000左右 家里电脑显卡影驰750ti 8g内存 求大神给配置一下处理器主板 和固态硬盘?

网友:
按照750Ti显卡的年代算,现在电脑用的8G内存肯定还是DDR3的年代,那么现在市场上可选的主板应该在B85这一代,然后处理器就是LGA 1150的版本,2000元的预算,主板500元,处理器1500元可以这样分配。
不过上面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其实更好的做法还是直接换新的,这样的更新换代其实意义并不太大,显卡可以通用,处理器看看找个二手软件出了,然后一起换现在市场上的当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