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测速是否达标与电脑硬件配置(硬盘)有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2018-05-14):
宽带测速是否达标与电脑硬件配置(硬盘)有什么样的关系?
电脑

网友:
带宽测速,跟硬盘没关系。测速是指对于网速的测量。测量网络的速度和硬盘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要看宽带的具体速率了,如果只是主流的100兆和200兆宽带,硬盘是不会构成瓶颈的,除非速是500兆以上的宽带,机械硬盘才有可能成为瓶颈。就目前主流的一百兆和两百兆宽而言,更多的瓶颈往往是网络设备间的,如百兆的网卡、路由器、网线等,网络拓扑中一定要使用千兆的网络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