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电脑硬盘固态200多G,想加大一点放游戏,怎么加? ...
我电脑电脑硬盘固态200多G,想加大一点放游戏,怎么加?(电脑小白)不会操作?

楼主(2018-05-14):
我电脑电脑硬盘固态200多G,想加大一点放游戏,怎么加?(电脑小白)不会操作?
电脑
硬盘
电脑硬盘

网友:
如果你是台式电脑直接买个固态插到主板上就可以,如果你想要把原来固态上的数据系统转到新固态上的话,用pe进去系统,ghost对拷硬盘,完成后把旧固态拆下来

网友:
如果你是台式机,淘宝买个硬盘,多大都行,再买个sata线,硬盘供电转接线,sata插主板,供电插机箱电源(通常预留了4个sata,8路供电至少),拆机箱只用拆一面。如果是笔记本,你要百度下他预留了别的硬盘口了没,拆机,装,注意型号,如果没有,可以把光驱拆了,上光驱位位硬盘托架,拆笔记本悠着点儿

网友:
台式电脑,主要是放游戏,机械硬盘可以不?直接接电脑里面就行了吗?不用其他操作?会不会影响以前的硬盘,

网友A:
外接硬盘啊!如果是台式就买个机械硬盘或者如果想要纯固态的话再买个更大的固态也可以

网友B:
加大不太现实(貌似可以拆开换芯片 但比较复杂 在这我就不细说了)
两个方法
1.卖了这个固态(资料提前备份) 200G能卖350左右 然后加钱买320g固态或者更大。
2.加个固态/机械硬盘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很好说 笔记本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拆开看一下有没有额外的硬盘位,(目前的笔记本大多应该是m2的接口了...)然后买来硬盘装上即可,没有硬盘位就看1吧。

网友:
台式还是笔记本?如果是台式,再买一块机械用来装游戏。笔记本的话拆开看有没有扩展槽,没有的话就花钱买个更大的固态盘或者外接硬盘

网友C:
加大的最好办法是买个512g的然后闲鱼把这块200g的卖了或者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