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蓝牙WiFi 更换WiFi模块

楼主(2018-05-14):
拿到手一个苹果6的机子无WiFi 无蓝牙检查不是外配问题  直接准备拆WiFi模块  过程中不知是拖掉的还是本来就少的一个点  不过没关系 直接飞线 绿油涂上  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呀,我已经有5分下载分了,求分享个呀,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A:
怎么飞的线??   向 大神       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轻松啊 ,老师傅就是好,修起来轻车熟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飞的线??   向 大神       学习了

飞线两头上锡   绿油固定  慢慢来 我也是慢慢整的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两头上锡   绿油固定  慢慢来 我也是慢慢整的   加油

哈哈  谢谢您。           我意思是没看到飞线的位置。

网友:
我之前的手机也是 WIFI天线坏了。座子掉了,,还好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