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网络基础知识培训

楼主(2018-05-14):
1、什么是AP?
2、什么是AC?
3、什么是POE供电,什么是POE交换机?
4、什么是Portal认证?
5、什么是无缝漫游?
6、部署一个无线网络需要软硬件?
7、AP的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8、在一个大型无线工程内,关键的点和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一、什么是AP
AP--无线访问接入点(WirelessAccessPoint)
AP就是传统有线网络中的HUB,也是组建小型无线局域网时最常用的设备。AP相当于一个连接有线网和无线网的桥梁,其主要作用是将各个无线网络客户端连接到一起,然后将无线网络接入以太网,从而达到网络无线覆盖的目的。
AP还分 “瘦”和“胖”?
瘦AP(FITAP):
也称无线网桥、无线网关,也就是所谓的“瘦”AP。此无线设备的传输机制相当于有线网络中的集线器,在无线局域网中不停地接收和传送数据;任何一台装有无线网卡的PC或者移动终端均可通过AP来使用有线局域网络甚至广域网络的资源。
理论上,当网络中增加一个无线AP之后,即可成倍地扩展网络覆盖直径;还可使网络中容纳更多的网络设备。每个无线AP基本上都拥有一个以太网接口,用于实现无线与有线的连接。
通俗理解:
瘦AP:本身并不能进行配置,需要一台专门的设备(无线控制器)进行集中控制管理配置。
“控制器+瘦AP+路由器架构”一般用于无线网覆盖,因为在AP数量众多的时候,只通过控制器来管理配置,会简化很大的工作量;
胖AP(FATAP)
业界所谓的胖AP,也有人称之为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与纯AP不同,除无线接入功能外,一般具备WAN、LAN两个接口,支持地址转换(NAT)功能,多支持DHCP服务器、DNS和MAC地址克隆,以及VPN接入、防火墙等安全功能。
二、什么是AC
AC
无线控制器(Wireless AccessPoint Controller)是一种网络设备,用来集中化控制局域网内可控的无线AP,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核心,负责管理无线网络中的所有无线AP,对AP管理包括:下发配置、修改相关配置参数、射频智能管理、接入安全控制等。(目前市面流通的所有AC和AP都是相同
厂商的才能相互管理)

三、什么是POE供电?什么是POE交换机?
什么是POE供电
POE (PowerOver Ethernet)POE 也被称为基于局域网的供电系统(PoL,Powerover LAN ) 或有源以太网 ( Active Ethernet),有时也被简称为以太网供电,指的是在现有的以太网Cat.5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在为一些基于IP的终端(如IP电话机、无线局域网接入点AP、网络摄像机等)传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POE技术能在确保现有结构化布线安全的同时保证现有网络的正常运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什么是POE交换机
POE交换机就是除了能提供普通交换机所具有的传输功能,还能给网线的另一端设备提供供电功能。供电+数据传输一体化,不需要另加供电模块或者 POE供电模块为设备供电,一根Cat.6线完成所有工作。
POE 交换机是一款专为减少网络阻塞、支持长距离网络供电、实现数据转换POE交换机,它既具有交换机的基本功能同时支持POE供电。每个POE供电口可以最大提供15.4W的功率,可以为无线AP、IP摄像机、网络远程设备等供电,即插即用,提供了低费用和高性能的网络解决方案。可传送距离可达100m,(非标准Cat.5网线建议控制在70米以内)安装简单,即插即用。非常适合无线覆盖、安防监控等环境使用。
日渐趋势的标准POE供电(End-Span)所用线序数据脚:1/2(+),3/6(- ),此类型交换机多为H3C/CISCO/华为等大型厂商,

非标准POE供电(Mid-Span)所用线序空闲脚:4/5(+),7/8(-) 此类型POE交换机中国偏多,采用直流电。
POE供电"标准"与"非标准"差异
· 标准poe : 依照IEEE802.3af/at规范制定,需要先侦测受电端25K特征电阻,进行握手,握手成功,才供电;否则仅通数据(data)。
· 举例:将POE供电器插到计算机网卡,不会烧毁计算机网卡仅可以正常上网因为数据可通过。
· 非标准POE:也叫强供型,交流电一通电即供电;非先侦测受电端,不进行握手,直接48V或54V供电。
· 举例: 将POE供电器插到计算机网卡,可以正常上网,但是不协商直接供电48或54V,有可能会烧毁设备。
市面上大体分48V、24V和12V等几种输出电压(DC)
四、什么是Portal认证?
什么是Portal认证
Portal认证,是一种认证方式,Portal的英文翻译是入门或者进入的意思,Portal认证就是进入时候的一种验证方式,有人也它叫web认证,它是互联网接入的一种认证方式,通过底层实现DNS劫持,将访问页面跳转成认证界面,基于多种认证方式.如微信、微博、QQ、手机、优惠券等.用于实现图文、视频等广告在上网认证前的植入。

五、什么漫游
很多用户可能搞错了漫游和无缝漫游的概念了,漫游和无缝漫游是两个概念,这个请您知悉,下面我分开讲解。
漫游概念
“漫游概念”
当网络环境存在多个AP,且它们的微单元互相有一定范围的重合时,无线用户可以在整个WLAN覆盖区内移动,无线网卡能够自动发现附近信号强度最大的AP,并通过这个AP收发数据,保持不间断的网络连接,这就称为无线漫游。
布点要求:
a、所有AP使用相同的SSID,(注意SSID区分大小写)
b、必须采用相同的WEP或WPA加密方式,并设置相同的密码。如果是开放网络,则可以忽略此条。
c、所有无线AP都需要处在统一个局域网内,指相同网段IP地址。
d、AP间覆盖范围需要相对重叠,即AP半径30米,那么俩AP之间距离,最好控制在50米以内。(重叠范围在20%~30%左右)
e、相邻AP间信道手动选择,尽量采用不同,甚至不相邻信道,IEEE802.11g标准其都只支持3个不重叠的传输信道信道,只有信道1、6、11或13是不冲突的,
注意:在 802.11b/g情况下,可用信道在频率上都会重叠交错,导致网络覆盖的服务区只有三条非重叠的信道可以使用,结果这个服务区的用户只能共享这三条信道的数据带宽。这三条信道还会受到其它无线电信号源的干扰,因为802.11b/gWLAN标准采用了最常用的2.4GHz无线电频段。而这个频段还被用于各种应用,如蓝牙无线连接、手机甚至微波炉,这些应用在这个频段产生的干扰可能会进一步限制WLAN用户的可用带宽。
漫游注意事项:
根据个人经验,如果需要高质量的漫游,建议部署AP无线覆盖重叠范围应在20%~30%左右,然后其漫游测试的信号强度不得小于-67dBm,信噪比应至少 25dB以上。如果AP极化方式为垂直+水平的话,那么布点的时候,楼上楼下对应的AP也要设置不同信道。当然现在很多AP都支持自动选择信道功能,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漫游相比无缝漫游优点:
设置简单、操作虽然不方便、但布点灵活,不需要AP支持,
漫游弊端:
移动过程中,因为要切换AP,但漫游是无线终端本身实现切换的,并且由无线终端本身执行切换工作,当无线终端切换到下一个AP的时候,还需要重新验证、切换信道和收发信息,而在无线终端本身处理切换的同时是不收发数据的,处理过程需要时间,所以中间可能会出现丢包延迟等情况发生。(根据使用AP和手机设备好坏,掉线时间不定,一般1秒左右)
无漫游概念
无缝漫游(Zero-HandoffRoaming)或叫零切换,
无缝漫游能够做到的是在 AP 与 AP 间的切换时间控制在毫秒级, 所以基本不掉包,在音视频通讯使用上感受不到有任何停顿。相当于将多个AP工作起来就伪装成一个AP来用,这样客户端在移动时从一个 AP 自由地切换到另一个 AP 时就不会被断开,无线漫游网络中,客户端配置与接入点网络中的配置完全相同,用户在移动的过程中完全感受不到无线AP之间的切换操作。这就是无线无缝漫游。

无缝漫游用于专门针对场所面积非常大, 有移动通讯需求, 并且对通讯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ap间切换时不希望有任何中断的场景下应用, 比如高质量 VIOP 语音通讯的移动应用。
布点要求:
a、所有AP使用相同的SSID,(注意SSID区分大小写)
b、必须采用相同的WEP或WPA加密方式,并设置相同的密码。如果是开放网络,则可以忽略此条。
c、所有无线AP都需要处在统一个局域网内,指相同网段IP地址。
d、AP间覆盖范围需要相对重叠,即AP半径30米,那么俩AP之间距离,最好控制在50米以内。(重叠范围在20%~30%左右)
e、相邻AP间信道手动选择,必须相同信道
f、需要AC&AP支持无线无缝漫游功能,无缝漫游是AC&AP的功能,并且由AC&AP执行相关切换工作。(一般所有AP为相同厂商、相同型号)
无缝漫游注意事项:
根据个人经验,如果需要高质量的漫游,建议部署AP无线覆盖重叠范围应在20%~30%左右,然后其漫游测试的信号强度不得小于-67dBm,信噪比应至少25dB以上。
无缝漫游相比漫游优点:
设置简单,操作方便,但布点比较困难,且需要AP支持,延迟毫秒级,几乎感受不到网络延迟情况。
无缝漫游弊端:
无缝漫游需要把多个 AP 伪装成一个 AP 来用, 这样就需要所有的 AP 都设置成同一个信道来使用, 这样你的AP间相互干扰就会变得非常大,特别对于面积较小的室内环境, 布署就变得非常困难。需要相同的AP,并且AP要支持无缝漫游功能。
六、部署一个无线工程都需要哪些软硬件?
部署一个无线工程都需要哪些软硬件?
基础硬件:路由器、POE交换机、AC、控制器、无线AP
高端硬件:防火墙路由器流量及行为管理旁路主交换机楼层交换机 POE交换机 AC控制器无线 AP
七、AP的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AP的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不是,AP的功率越大,代表发射的信号强度越高,从字面上理解,会将您引到误区,信号越强当然越好了,但是信号强是针对本身而言,整个无线网络中传输信号是双方的,发射端与接收端都会相互传输数据,发送端信号过强,势必会影响接收端回传数据,这样就会造成网络传输延迟或丢包等现象。
通俗理解:
一个空间内,你和另一个人在同时对话,对方的声音过大,你的声音很小,就会造成对方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从而影响通话质量。

八、在一个大型无线工程内,关键的点和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工程角度关键点
a、设计
实际施工图,确定布线的走向位置,需要考虑诸如:隐蔽性,对建筑物破坏(建筑结构特点),在利用现有空间同时避开电源线路和其他线路,现场情况下的对线缆等的必要和有效的保护需求。
b、路由器的位置
路由器一般选用在地下的弱电间(远离强电间,避免强电磁干扰),注意通风,保持干燥,最好配有机柜,与核心交换机放在一起。
c、POE供电交换机的位置
POE交换机位置选择要合理,位于AP点位中间位置,减少走线成本,缩短交换机到AP距离
d、AP位置选择
AP的点位布设选择场景的中心地带,向外围辐射状布设。AP件的覆盖范围要重叠,减少信号盲区。AP距离POE交换机距离不要超过80米(正品安普网线为例)
e、网线的铺设
网线作为网络信号的传输载体,在铺设过程中要注意线路的保护,不要出现折断或者死角,必要情况下要穿铁管或者放在屋顶桥架内。特别注意的是原理高压电线,减少对信号的干扰
实操调试及后期维护角度注意事项
a、外网及路由:
外网线接入到位,确保线路正常上网条件,接通路由,保证路由本身能够正常上网通信,施工时接通主交换及施工楼层交换,保证主干网络通信正常。
b、调试对讲机:
调试阶段需要跟商场借调一套对讲设备,方便进行调试工作。
c、施工及调试阶段,
需对AP、交换机、网线、等施工调试硬件预留有足够备件。
d、施工图:
每次施工前,请施工方给我方员两份施工图。
施工网络拓扑图:要求,详细楼层交换机、路由信息及位置,每层AP等硬件个数和连接方法。
施工设备连接线标识图:要求,路由和交换机及AP连接信息,对应端口等,所有连接线理论大致网线长度(包括路-交换-AP之间)。
e、施工布线及线标规划:
信息标识记录:
AP点Mac信息记录:
施工方安放AP位置时需记录该AP所在楼层号和位置号以及对应Mac信息(注意对应楼层图AP编号,比如:1楼1号 mac信息 格式为 1F-1 : AC:11:22:33:44:AP )。此信息统一按楼层分布记录到Word文档楼层商场施工图内或者直接手工记录到施工图边侧空余地方,方便后期维护使用。
每层交换机面板上:需要标明标识或者序号,(连接路由的主交换可用 1F-1 ZSW 或者次(级联)交换可用2F-2CSW 级联交换可用3F-1 JSW)
线标标识记录:
(1)交换机端的输入输出线上:需要标明标识或者序号所接线头是哪个楼层和位置号的AP连接的,(注意对应楼层图AP编号,比如:1楼1号 格式为 1F-1 ),外网进来的线也要有线标:需要标明”外网接入。
(2)所有楼层交换机之间互联:在交换机的线路互联线头端需要标明标识或者序号所接线头来源。(注意写上楼层及交换机标注,比如:1楼1号交换机,格式为1F-1 SW)
f、现场查看已安装AP 有没有通电,和正常工作:
施工人员施工完毕,现场全部检验所有AP通电正常,通电情况下正常状态:AP上绿色指示灯长亮,如路由到位并运行情况下,可通过软件检测该AP是否正常散发信号及上网。
g、如果以上信息完全清晰,那么不需要施工人员在现场,
如果以上信息完全不清晰,每次调试需要请施工人员现场配合。(大型环境应每层施工完毕后都进行单独验收)
九、施工布线注意事项
AP的功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一:硬件设备互联注意事项:
1. 路由器到交换机,交换机到交换机之间:普通450一箱的超五类线(在用),建议长度70米以内(特殊环境下可最高90米以内,需提前测试,未布线前现场接90米线测试。)、六类线,建议长度不超过120米(待测试)、光纤,商场环境几乎无限制,但注意事项比较多。(超过上述距离的由光纤代替布线)
2. 交换机到AP之间:普通450一箱的超五类线(在用),建议长度60米以内(特殊环境下可最高80米以内,需提前测试,未布线前现场接80米线测试。)、六类线,建议长度不超过100米(待测试)、光纤,商场环境几乎无限制,但注意事项比较多。(超过上述距离的由光纤代替布线)
3. 无加强信号设备的话,多交换机设备级联方式建议交换机数量控制在4个以内,最高不超过6个(适合每段线路较短环境,但数据效果已经不是很好了,)
4. 所有连接Poe交换机的输入(上层级联)线路,必须连接的是Poe交换机的上联(UPLINK)接口。
5. 非标准POE供电交换机布置环境,用测线器测试网线连通性,如果交换机端插着网线,有可能会烧坏测线仪,注:非标准供电直接供电,不进行握手协商。
设备之间
线类
正常规划
特殊规划
特殊规划备注
路由器到交换机,交换机到交换机之间
超五类(普通)
六类
光纤
70米
100米以内
商场环境无限制
90米
120米
10-20千米
特殊环境下可最高90米以内,需提前测试,未布线前现场接90米线测试。
交换机到AP之间
超五类(普通)
六类
光纤
60米
80米以内
商场环境无限制
80米以内
100米以内
10-20千米
特殊环境下可最高80米以内,需提前测试,未布线前现场接80米线测试
多交换机级联个数
八口Poe交换机
4个以内
6个
特殊环境可采用普通交换机级联方式或POE加强交换机延长距离
十、光纤布线注意事项
光纤布放注意事项
1. 硬件信息:
可使用单模单/双芯光纤,俩头都做好熔接,一个芯备用。
2. 施工注意:
                    注意不要使光缆受到重压或被坚硬物体扎伤,划破。另外牵引力不要超过最大铺设张力。                注意放置时和布放、布置过程中,保持松弛弧形,中应无扭转,严禁打小圈打死结(最小巴掌大的圆),转弯时不能小于90度,不能有折(直)角弯,浪涌等现象。                注意施工的时候熔接位置不要抻拽,最好包住熔接位置,拉其后面线路位置。光纤接头冒在施工到时候不要拿下来,测试的时候可以拿下来,不用的时候就要盖上。                注意如果光纤为室内线(细并且无外围胶质材料保护)需套管-----塑料的即可。                注意光纤在穿墙或者穿楼层时,要加带护口的保护用塑料管,并且要用阻燃的填充物将管子填满。
布线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不能损伤,划破,弯折,断裂。并在施工时就要检查好,否则后续维护相当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