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随身WIFI有啥先天优势?

楼主(2018-05-14):
硬件随身WIFI有啥先天优势?

网友:
其实很多人之前是不知道还有usb无线网卡这么个东西的,结果改个名字包装一下,随身wifi一下子就火了。

更新:
看见下面有人评论以及质疑,在这里回复一下。

上面这一句话可能会有些片面。 我解释一下我的答案:
1、USB无线网卡和随身wifi的硬件是一样的(附上360随身wifi做普通USB无线网卡的连接 - 360wifi使用感受及无线接收功能使用方法 - 360随身WiFi - 360官方论坛)
2、随身wifi进行了包装(包括软件以及广告上的)
3、通过USB无线网卡 + 软AP(比如猎豹wifi),完全可以实现和随身wifi一样的功能(当然类似破天提到的360急救箱是没有的)

    确实USB无线网卡和随身wifi的设计目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软AP和随身wifi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软AP(猎豹wifi类软件)和随身wifi(360随身wifi,小米wifi等类似硬件加软件的模式)之间的优劣。
    在之前,软AP用户比较少,我认为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
1、软AP的软件不易用(比如Windows7自带的以及Connectify等软件)
2、硬件支持(必须有无线网卡,也就是说大部分是笔记本,或者加装无线网卡的台式机)

    猎豹的软件实现方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基本上一键开启,甚至还有很多很好用的功能(比如用户管理,限速等)。
    然而即使这样猎豹wifi还是没有太多用户(或者说没有达到随身wifi这样的高度),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硬件的缺失。用户希望的是一条龙服务,得到的却是:为什么笔记本可以用台式机却不能用、甚至比较老的笔记本的网卡不支持,软AP也不能用等等,所以给用户的体验是有缺陷的。
    随身wifi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不管你是否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不管你有没有无线网卡,我卖给你的虽然是一个设备,但却是一整套的包括软件以及设备的解决方案!用户拿到之后一插上装个软件就可以用了。

    所以说并不是硬件有什么先天优势,而是随身wifi的整体解决方案的体验要优秀于纯粹软AP软件很多。

网友:
根据我从身边看到使用随身wifi的情况说说:

我现在在学校法学院的网络中心负责技术支持。看到很多年轻老师在办公室使用随身wifi,给手机和平板、笔记本使用。
学校里的网络都是有线网+锐捷认证,每个账号只能登陆一次(特殊情况下教师账号才可以多设备登陆)。加上办公室的电脑都是台式机,多以很多老师就买了随身wifi,方便。

再说说在公司实习的时候,我身后的运维同时买了个usb无线网卡,写了几行命令保存为bat文件,每次启动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其他同时,比如对面的测试,就是使用的小度wifi

————————————————————————

总结来说,随身wifi具备下面优势:
1. 在很多场景下没有无线网络,也没有无线网卡可以共享出wifi来,所以只能使用随身wifi;
2. 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无线网卡设置共享wifi,包括使用软件设置,有时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更不谈用命令行启动wifi共享。所以随身wifi这种对用户要求低地傻瓜式工具才会受欢迎。
3. 这玩意在行外人看来方便又高大上,新奇。

*至于硬件产品的战略意义等,我不懂,也希望有懂的人从其他角度说说看。

网友:
快速建立一个无线网络,特别向我们学生党,每次去机房上机时带一个随身WiFi可以快速的搭建无线网络,从而实现移动设备的快速上网,这种方法有时候用软件是没法实现的,因为学校实验室的台式机不带无线网卡。再说笔记本虽然可以通过软件实现WiFi共享,但是有时候由于防火墙的原因,经常被屏蔽,普通人不会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学校锐捷限制(虽然可以破解),可以通过随身WIFI实现网络共享。一般这种硬件到有相关的图形化控制软件,可以轻松的实现网络控制。
....................................
随身WiFi,顾名思义,主要用于搭建临时网络。一般用在我们不是每天都去的地方,在别人的地方安装软件一般还要征求别人的同意,硬件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是经常出差的人,就我自身的体验来看,硬件使用方法简单,即插即用,设置简便且对随身携带的电脑没有硬件要求,反过来看软件的话,限制可能在这几个方面,操作略显复杂,要求电脑必须要有无线网卡。举个例子,有的宾馆可能会没有wifi但配置了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这时候我就可以把随身wifi插在台式电脑上,给自己创造一个无线环境,这种情况下软件wif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对了还有一点,硬件比软件好宣传,毕竟大部分人爱逛淘宝,而不是去逛华军软件园~~

网友:
台式机还是有很多,一般需要分享网络的情况下都是没有无线的,相对而言无线路由器普及率可能还不如想象中的高,原因可能在于无线路由设置对没有网络知识的普通人是个大的难题。随身wifi依托360把这个过程简化到极致,插上去就ok。我认为现在小米路由,极路由都在简单化的过程就是为了让路由器成为每个家庭标配并且让其安装毫无学习成本。

网友:
逢年过节时候买上几个再回家,亲戚朋友找安装路由器时候给插上就行,又能省下时间敲代码。

网友:
因为简单

网友:
现在移动设备日益增多,一个人同时有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1-2部手机都是很常见的事了。这些机器都要上网啊,国内移动流量资费这么贵,体验也不是很好,即使是3G也和欧美的标准差了不少。在此情况下,随身WiFi应运而生吧

网友:
两个字—简单,无论是无线网卡还是用命令行,操作起来都比随身wifi复杂和慢。想想泡面都能如此受欢迎,随身wifi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硬件比较方便,即插即用;
软件设置起来比较麻烦,就像win7自带的wifi分享命令,平时记不住的,只好搞一个批处理。

网友:
软件足够了,无线网卡几乎零配置做热点

开始硬件可以卖钱啊

别人都做了,又不难做,那就也做个卖呗

网友:
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吧。很多人喜欢买硬不买软,比起软件这样摸不着的东西,硬件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