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电池开机在关机在开机 反复几次后 不处发

楼主(2018-05-14):
X260 电池开机在关机在开机 反复几次后  在机在开机  不处发    机器没图 没点位   请问你们都遇到过没  版号NM-A531

网友:
用适配器正常  就是单用电池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碰到过,但没有解决,度娘可以解决吧。

网友:
那你去看看 电池哪里的MOS管是不是有问题   从电池接口处人手反查

网友A:
把摄像头那里的线还是开关的线拔掉试试看 D壳去掉后往左上角看

网友:
笔记本的AC和DC不一样的电压就会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这个问题比较多的,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摄像头那里的线还是开关的线拔掉试试看 D壳去掉后往左上角看

不行裸版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BIOS数据问题

网友:
请问你电脑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单用电池不触发,用适配器正常也可以冲电,

网友:
我现在有两台, 一台X260电池不能放电可以冲电,一台X250可以放电不能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