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队的办公无线网络

楼主(2018-05-14):
挺折腾人的。公司才十多个人,但网络就烂到无法工作。问过同样公司规模的几个老板,都有类似问题,但似乎没有什么解决好的。
很多人说是信道拥挤。我看了一下可以检测到信号的wifi,至少有十几二十个,毕竟是办公楼。听说使用AP可以解决,然后买了一个AP。结论是然并卵。
最后的方案是买了一个带机量80台的“企业级”路由,哈哈哈,必须加引号。品牌型号: TP-LINK TL-R473G,搭配之前买的AP(TP-LINK AP450D),刚刚好,因为这个路由正好也带AP管理功能。
这个方案工作得很好。
除了翻墙依旧是个问题。
用的某路由和在香港日本的服务器打洞,然后该路由带机量也极小,全部人挤上去也是堵得死死的。暂时没有办法。

网友:
我司用华硕RT-N56U刷机,关闭无线功能当交换机和ss。再加两三台网件R7000做纯AP,带几十个人毫不费力

网友:
翻墙就去租个服务器自己搭shadowrocks,没必要和路由器混在一起

网友:
十几个人,算上手机,工作电脑,测试设备,估计也有好几十个无线设备。一般来说,一台比较好无线路由器只能勉强支撑,如果周边干扰大体验就不好。其实用一台低端的有线路由器,根据办公面积大小搭配几个双频瘦ap,然后错开信道(例如2.4g的1.6.11信道,或者用wifi扫描仪检查那些干扰少的信道),调整好适当功率(不要过大),这样子的无线网络其实体验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试试mikrotik公司的ros路由器,软路由,我觉得750gr3就足够支持一个小公司使用,直接架设一个vpn;另外现在2.4G的无线一般都是十分劣质的,尤其是办公环境,建议看看ubunt的无线ap和ac,价格非常便宜,十几个人甚至仅需要一个ap就可以了,型号是uap-ac-pro

网友:
Ros路由+ubnt 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
mikrotik做主路由解决翻墙,下接几个5G的家用级路由做ap解决信道拥挤

网友:
怎么只考虑硬件啊,没考虑软件,一个十几人的网络,只要一个人开全力下载,网络马上近乎完蛋。

网友:
几十台终端,大概两个AP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瘦AP,胖AP就行,否则还要买AC

网友:
其实很多路由器,把dhcp服务关掉,把lan口接到有线局域网,就可以当瘦ap用了

网友:
多几个办公室,两个ap就不给力了

网友:
可以使用随身wifi办公,旅游,3年内流量无限使用,我们公司人人一部

网友:
同一个环境挤十几个AP?2.4g的信道都不够分了吧

网友:
十几个人根本不用考虑容量,信号覆盖到就别加AP了。一两个效果最好

网友:
2.4太拥挤,5g就好了,亲测有效,5g穿墙差这里反而是优点

网友:
如果全是家用路由器, 建议设置一个核心路由,只负责分配IP和上外网。 通过多个下级交换机和核心路由直连, 程序员只连交换机(把路由的DHCP禁用就是交换机了), 因为路由器的CPU太弱了,又负责加密,又负责解码,还负责通信,数据量大一点,或者用户多一点,或者谁的信号弱一点,都会把路由拖死。
信道当然也应该选一个冲突小一点的,或者交换机的信道各不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