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可用空间分开,怎么合并?

楼主(2018-05-14):
电脑硬盘可用空间分开,怎么合并?
电脑
硬盘
电脑硬盘

网友:
可以试试使用Disk Genius的无损分区功能,最好在PE环境下。

网友:
没办法合并,只能通过跨区卷来当成一个分区使用。
理解错了,可以合并到别的分区里面去。但是这两个空位没办法合在一起
具体做法,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然后磁盘管理,选择想要合并到的分区,右键,拓展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