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我电脑系统更新后(win10),右击桌面变得迟钝?

楼主(2018-05-14):
为什么我电脑系统更新后(win10),右击桌面变得迟钝?

网友:
驱动没更新?

网友:
WIN10右键响应慢的问题常见
进入注册表,找到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删除除new以外的值

网友:
据说这个是集显独显切换的bug,某次逛贴吧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
八成核显的问题,我是直接禁用了集显好了,不过不建议禁用,更新核显驱动吧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win8升级win10的时候也有这毛病,查了一下发现是旧系统的某些注册表没删干净,按网上说明删了就好了。

网友:
集成显卡驱动问题吧,更新了集显驱动好像就这样。

https://m.baidu.com/from=1019023c/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1%2Csz%40320_1003%2Cta%40iphone_2_8.0_1_/baiduid=FA483FFF0D426AF31902801E0B67A8B7/w=0_10_/t=iphone/l=3/tc?ref=www_iphone&lid=7690964630967889561&w_qd=IlPT2AEptyoA_ykztxQbrPC6FCFVipIorkkYi3zVzOo8KQAyZElavZS&wd=&eqid=6abbcb9558ef3000100000055a996cfc&order=3&fm=alop&tj=www_normal_3_0_10_title&vit=osres&m=8&srd=1&cltj=cloud_title&asres=1&title=%E5%AE%8C%E7%BE%8E%E8%A7%A3%E5%86%B3win7%E5%8F%B3%E9%94%AE%E5%88%B7%E6%96%B0%E8%BF%87%E6%85%A2%E6%88%96%E5%8D%A1%E6%AD%BB%E9%97%AE%E9%A2%98%3F%3F%E5%B0%8F%E6%AE%8B%E5%8D%9A%E5%AE%A2%7C...&dict=32&tcplug=1&sec=28023&di=025fdadc801b36c9&bdenc=1&tch=124.231.272.591.1.155&nsrc=IlPT2AEptyoA_yixCFOxXnANedT62v3IEQGG_ylA2z_vnkLthPXrZQRACmW6KGuLHq&clk_info=%7B%22srcid%22%3A1599%2C%22tplname%22%3A%22www_normal%22%2C%22t%22%3A1520004356309%2C%22xpath%22%3A%22div-a-h3%22%7D&sfOpen=1

网友:
我是新电脑,win10,也有答主这种情况,不知道为啥,借个地方问一下,答主莫怪。

网友:
系统不要在原系统上直接更新,要重新格式化安装比较好。系统卡主要两点:一看CPU占用率是否正常,二看内存占用是否高。排除这两个问题就要看硬盘是否正常,用HD TUNE PRO 检查下硬盘吧,另外系统盘硬盘剩余空间太少也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