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开机卡欢迎界面

楼主(2018-05-14):
       最近收了两台DELL N4050的机器,开机的时候都是卡到欢迎界面那个圆圈就定那里不动了,几十秒钟才进桌面,进系统后正常使用,嘛毛病没有,就这个卡欢迎界面很让人闹心,DELL 官方显卡驱动打上就OK了,可是看电影有声音没画面,驱动精灵驱的7400,官方是7450,有哪位大师遇到过?重新做系统的不用回,重做N了啊。。。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下CPU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CPU

网友B:
有没有刷个BIOS,试一试 ,或者换块硬盘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下CPU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CPU

CPU用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换过I3的也是这个样子。。郁闷。。

网友:
万能电源,原装DELL适配器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个BIOS,试一试 ,或者换块硬盘

BIOS没刷,不行只能换个固态看看怎么样。。

网友:
楼主用安装板的系统试过吗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也是到欢迎界面,定很久才进桌面,换了固态一样,后来在bios里面把独显禁用了,进系统很快,关机了把独显再启用,进系统也很快了,正常了,现在天天用着,我没搞懂,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第一时间刷个bios啦!

网友:
开机卡logo,应该是有问题的吧,哪里问题都没应该不科学吧

网友:
难道不是显卡的问题吗,这机子的显卡出问题的也挺多的啊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一试 .

网友:
官网刷个bios  试试 dell 机器很多怪问题都是bios导致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肯定第一时间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 把显卡驱动勾勾去掉 然后看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  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实在不行就安全模式 设备管理器 在系统设备里面把独显禁用。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建议去那个纯净版的安装盘    然后驱动全部去官网下载

网友:
驱动换成6470还是6370那个就好了

网友:
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这个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
显卡驱动卸了试试。。。或者禁用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