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主板接口是 sata串行可以接m2固态硬盘吗?

楼主(2018-05-14):
我的电脑主板接口是 sata串行可以接m2固态硬盘吗?

网友:
谢邀。
m2固态硬盘有两种类型:
①采用AHCI协议走SATA通道的低速固态
这类固态与传统的2.5寸SATA固态相比,性能基本相同,可看作是转换接口的产品,一般也比较便宜,可以购买下图所示的转接板转换到SATA接口上使用。

②采用NVME协议走PCIe通道的高速固态
这类固态与传统的SATA固态有本质区别,速度要快不少,只能在PCIe插槽或m2插槽上使用,不支持SATA接口。
————————————
两种固态硬盘的辨别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能看到NVME或PCIe字眼的固态,都是走PCIe通道的高速固态。
所以要看你想购买的m2固态硬盘属于哪种类型,如果是低速m2固态,我觉得不如直接买传统的2.5寸sata固态插上去。如果你是现有一块sata m2固态闲置想利用上,才用得到转接板。如果你是高速m2固态,那么用不了。
#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