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超级难修的联想B305主板

楼主(2018-05-14):
前几天,老板回收的机器
为什么感觉超级难修..听我慢慢道来。
通电,大电流短路,烧鸡....
以为修好了,直接装机了。悲剧了,不亮。电流在1.5A左右。
拆机,擦擦内存,换内存,换U。问题一样...
裸板加电,测得北桥无供电,再测,短路.....拆掉北桥正常。
换桥,换了之后供电出来了,又以为好了,结果还是悲剧。
在论坛看看,都说南桥爱坏。并且很多帖子说换了南桥之后都好了的。
那我也换,仍然悲剧......
刷BIOS...不下于5个,悲剧。
目前已知,坏了北桥,公共点电容。
裸板不插内存,电流1.2A左右,插上内存,电流会彪到1.8A。看电流跳变是亮机了呀。可惜只是以为的亮机了...
接着怕自己手工不行,又换了一次双桥...看我吃饱了撑的~~!!
接着查图纸吧,发现没有屏供电,背光无EN。
经过查图,发现都是由RT2280L控制。 \

查条件,发现芯片的供电,复位,晶振都是正常的。换换换!!
今天终于芯片到了,迫不及待的换上去,我去....悲剧。。。。
再查条件,发现芯片晶振怎么只有2脚1.7V,1脚没电压,我明显的记得以前的那个芯片是起振的呀,一看才知道,结果我把1脚串联的电阻弄掉了....
直接短接,测试1脚1.8V了,接屏亮机咯...变成喜剧咯~~

总结:此机公共点短路,北桥坏,RT2280L坏....

网友A:
现在的联想都生产垃圾一体机和什么三合一的坑爹台式机   比以前的老古董笨重台式机质量差远了    都不建议客户买联想了

网友:
本子不好修,PCB薄,小贴片密集,桥容易脱焊。。修本子很恶心啊。楼主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联想都生产垃圾一体机和什么三合一的坑爹台式机   比以前的老古董笨重台式机质量差远了    都不建议 ...

对比一下海尔,感觉联想还是够良心了。

网友(2018-07-28):
学习了,我 的是屏线接口没有5V供电,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