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笔记本值得换固态硬盘吗?电脑反应慢是和硬盘老化有关吗?仅做浏览网络看视频使用office?

楼主(2018-05-14):
十年前的笔记本值得换固态硬盘吗?电脑反应慢是和硬盘老化有关吗?仅做浏览网络看视频使用office?

网友:
题主描述的问题,根源很可能就在硬盘上,换固态硬盘可根治
然而,这台笔记本并没有什么拯救的必要了,10年前的amd核笔记本,不敢想象

网友:
不值得了,整机卖掉也不够买一块固态硬盘的。对了,硬盘接口也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仅仅用来办公看视频,换个固态硬盘个人觉得变化不大。当然如果想玩玩英雄联盟,建议你把内存也加上。
13年买的HP PROBOOK 配置I5加1GAMD显卡和4G内存,当时是可以完美运行英雄联盟的。后来硬盘坏道太多已经影响正常运行就换了固态硬盘。个人感觉最大区别就是开机飞快,文件写入和读取也翻倍。还有英雄联盟载入界面确实比别人快。

网友:
没必要换了,cpu和显卡太差

网友:
值得,只要是主板能支持固态和win7及以上系统的都值得,游戏性能不会有什么提升,当然读图读条速度和流畅性会有好转,不过体验绝对是大幅提升的,如果仅仅是办公之类,只要内存和cpu性能还行,换上固态会让老机器起飞,再战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