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卖笔记本电脑时,硬盘该做何处理才能使数据不被恢复?

楼主(2018-05-14):
转卖笔记本电脑时,硬盘该做何处理才能使数据不被恢复?

网友:
这个方法比轮子哥的更适合动手能力渣渣的小白。将硬盘放另一台机上当从盘,用HD TUNE PRO进行全零填充。

网友:
1、格式化
2、装个Linux(终于派上用场了!
3、写个命令用0填充所有空间

网友:
估计题主要能做轮子哥的事就不会上知乎问了,建议个最简单的:
格式化后,各种电影拷进去直到无空间。
安全起见可以删掉一次,再次用电影填充硬盘直到放不下。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什么军事机密的话就用 Gutmann 方法填充 35 次
否则填 0 就行了

网友:
一:把原装硬盘卸下;

二:
(选项1)买个硬盘盒,改作移动硬盘自用;
(选项2)如果是玻璃盘片可以直接用六角螺丝刀拆卸把盘片砸成粉末;
(选项3)如果是金属盘片,拆卸后把盘片放到水泥地上用力磨到连它妈都认不出来,再用大榔头砸到变形,然后暂时自己放好,等哪天有机会出海再把盘片扔到海里。

三:淘宝买个同款的便宜硬盘装上,我说的是那些散卖的特别便宜的那种,通常在S.M.A.R.T看到的信息都是完全正常的,其他的细节就不用在意了,装好系统卖掉就是了。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帮你,不过很耗时间

网友:
公司淘汰旧电脑的时候都会把电脑低价卖出,但旧硬盘一定是IT部门拆下来自己留着不能一起卖的...
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买个保险

网友:
普通不想被看见的数据,覆盖一次就可以了。比如有人提到了CCLEANER,这个很好用,就是比较慢。至于高级机密级别的数据,拆下硬盘物理销毁比如高温熔融或者粉碎比较好。

网友:
硬盘拆掉自用

网友:
Win10自带了恢复出厂设置功能,选择回收这台电脑之后系统会自动帮你彻底毁灭数据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
把不要的东西删了,然后不断复制一些普通的电影,把硬盘填满就行

网友:
来啊来啊,拿铝粉和镁条来。

网友:
用bitlock加密,然后在格式化

网友:
没人说拆出来吗,,自己还可以用诶

网友:
下载一个1G的电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10次就能放满1T了。

网友:
一般厂商的BIOS里都有擦除硬盘的功能,最多装个工具,用什么CIA/FBI erase的方法,0/1写个两三遍。你就可以放心了。实在不放心的都是数据比硬盘贵的,拆下来保留吧。

网友:
diskgenius这个软件格式化后用0x00填充硬盘空间。http://www.diskgenius.cn

网友:
来人,拿我的磁铁来。

网友:
掩盖硬盘里的av真的不需要格这么多次,你到底是做哪一行的

网友:
只要你在快速格式化那个栏里打上勾,格多少遍都没用。

网友:
拿锤子砸烂它再卖就找不到数据啦,卖个二手电脑还这么麻烦,要卖就不要怕,要怕就给它一个新的硬盘或者干脆不卖硬盘

网友:
如果是个人的电脑硬盘,格式化一次就不会有风险了,但是不要选上快速格式化,或者填一次零就足够了

网友:
不是很重要的 用软件或者用别的数据覆盖一遍就够了,真的很重要你留着自己做个移动硬盘用吧

网友:
LFORMAT 低级格式化,全盘格式化再填满数据,再格再填

网友:
可以采用物理破坏也可以啊,反正不要数据 还是很多办法 的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硬盘不转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45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