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330 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4):
thinkpad e330 机器故障:开机1.03不跑码。拆机维修过程:

一路测电压:3.3v, 5v,1.5v,1.05v,0.9v,1.8v ,

cpu供电没出:0.00v

没有cpu供电,测量无短路,查cpu供电芯片TPS51640A

没有图纸只能下个公版图试试运气,换了个主芯片问题解决

上个亮机图:

最近修机器运气都不错,发个贴子挣点分,高手勿喷!!!

网友:
思路清晰,运气也不错,换一个主控IC就好了.

网友:
没有CPU供电,测了工作条件满足,直接换了IC好了

网友:
纬创不会掉电吗,如果是广达不出CPU电压就会掉电。、

网友:
没有CPU供电,电流那么大,一般0.3A左右

网友:
为什么不申请精华

网友:
这t帖子写的好啊  应该上精华啊

网友:
还好供电芯片坏要是桥出现故障的话导致不出cpu 那就南方了 记得这款机器桥是黑胶的。

网友:
虽然文字叙述的少,但是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很直观一目了然。

网友:
文字叙述的少,影响了精华。
加优秀,一样的给你赚收益~

网友:
思路清晰很直观一目了然。运气也不错,换一个主控IC就好了.

网友:
现在像看帖子 都需要花钱了  不简单

网友:
迅维越来越严格了,现在都要付费观看了

网友:
用迅维里面的百度搜索没用了

网友:
谁没事天天天天看帖回复咱积分

网友:
还看不完没办法,只看了一半。。。。

网友:
没看完。还要花5,毛钱看。但是看了下评论。这个属于简单问题吧